固定翼上 用PCM 收发好些 还是2.4G发射和接收 好些??

楼主(2009-08-20):
固定翼上用PCM 收发好些 还是2.4G发射和接收 好些??

准备进 赛斯纳 1.2 展翼的机器玩玩...

知道的点解下

以前玩直升机 有一套PCM收发闲置 问问看有必要换成2.4G的不??

网友:
没必要   买个接收机不就行了

楼主:
楼上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有套 PCM 的高频头和 接收
想知道 他和2.4G 接受和发射 相比 飞固定翼那个效果好些...

网友:
飞固定翼没有必要换2.4,如果天线指向飞机可能会失控。PCM很好了,我都用PPM飞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2.4G是调制频率,pcm是编码方式,相当于一个是公路,一个是货车。

走沪宁线好?还是开宝马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是调制频率,pcm是编码方式,相当于一个是公路,一个是货车。

走沪宁线好?还是开宝马好?

你钻牛角尖,楼主的意思很明显了,没必要每个人说话都专业,能明白就行

网友:
要是玩航模的时候人多不好管理,那么就2.4G防止撞频

要是干扰较少,我感觉其实PCM遥控器技术更成熟,绕过障碍物的能力也强

网友:
小固定翼,视距范围内就2.4G,省去了撞频的烦恼,干扰的可能性也少
FPV的话最好是72M的PCM,可以超视距,比较稳定,绕射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