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到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8-20):
陀螺仪
有三个插口,不知道伺服和接收到该插那个,有英文的:第一个Tail rotor servo 第二个Red:gain channel 第三个Black:tail rotor channel 怎么插?

网友A:
没有GY520,仅凭上述英文揣测:第一个接尾舵机,如S9257等;第二个接陀螺仪感度通道,如FUTABA的接收机就接CH5;第三个尾方向通道,FUTABA的接收机就接CH4。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没有用过,只能给个字面翻译~~呵呵!
Tail rotor servo : 尾舵伺服
gain channel: 增益通道
tail rotor channel: 尾舵通道

网友D:
晕,说明书有图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