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轴上没有推力轴承?

楼主(2009-08-20):
直升机飞行时重量都压在主轴上,但为什么主轴上不装个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呢,一般轴承在那么大的轴向力下岂不是会有很大的阻力并加剧磨损,谁能解释下这个现象?

网友A:
知道的说,我也想知道

网友B:
icman有升级推力轴承的主轴座

网友C:
可能设计者认为主轴轴承足以承受这点轴向的受力,当然,炸机时除外…

网友:
原帖由
桃花风云2号
于 2009-8-20 14:55 发表
icman有升级推力轴承的主轴座
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网友D:
1:不装推力轴承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2:不装推力轴承可以加剧磨损促使大家掏钱买零件

网友E:
450的JJ不过才800多克吧?俺认没必要了.

楼主:
可是50机油3.8KG,也没有推力轴承啊,这么看来我自己去工业市场买个SKF的斜轴承算了

网友F:
算算大桨要产生的离心力是多少啊?和主轴上重力或者加速度不是一个数量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