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我就想做个这样的j

楼主(2009-08-20):
我是个超级无敌大菜鸟·潜水三天·就想做这个机子·
现在求配置·最好是只要机子上能用到的都能写到
遥控距离在40米左右就可以了
第一次想做模型
大小大概20*30  估计中间那个扇叶15cm  后面的小扇叶5cm,顺便给推荐个淘宝店铺吧
手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敢想敢干的心和一双会动的手

希望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
等你好消息

楼主:
可是懂的太少了···还是等大鸟给配置啊

网友:
这个东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学生做过,中间是双旋翼,类似共轴直升机,彼此反转平衡反扭矩。

网友:
有点难度

楼主:
恩~就是想做着玩玩哈··
南航的有做的?那我查查去··不知道能不能查到

继续坐等

网友:
是07年有几个直升机班大四的学生做的,不过飞的不好,好像只飞了一分多钟就摔下来散架了,那是一篇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网上估计查不到。

楼主:
这么有挑战性?恩·越来越期待了

网友A:
想飞好,需要很米的设备,包括9通以上的遥控器,超级电调,超级电池,高级桨,平衡仪,陀螺仪,高速数字舵机,超轻机身材料!再加上你一颗敢想敢干的心和一双会动的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飞好,需要很米的设备,包括9通以上的遥控器,超级电调,超级电池,高级桨,平衡仪,陀螺仪,高速数字舵机,超轻机身材料!再加上你一颗敢想敢干的心和一双会动的手

楼主:
好高级的设备
要是能飞就行呢?

网友:
 能飞就行的话,估计你要有市场上卖2通电直的那种操控水平,也可以飞的很好!

网友B:
此飞机利用机翼上的风扇提供升力,机尾的推进涵道提供推力,涵道后的气动控制面控制姿态。

这个要做出来,似乎并不费钱,但是要做得好,能按照操作意图去飞,就需要相当的功力了。

其实比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有一款飞机,叫做Vanguard Omniplane,你查一下。
(说它简单,也仅仅是比你出示的这个简单一点而已)

在你那个飞机里,那个风扇,相当于直机的部分,买一款便宜的玩具共轴机改造就可以。机身可以用泡沫材料来做。
后面的涵道螺旋桨,也不是很贵,都可以买到,最后面的几个舵面是最简单的,按普通固定翼的方法做就可以。

难点:
平飞的时候,那个圆圈必须封闭起来,否则会形成扰动的涡流,造成很大的阻力,并影响飞机的姿态。
而它一旦封闭起来,升力螺旋桨必须停转,为了使飞机得到升力,那个圆圈就必须符合气动原理,就象一片厚厚的机翼一样。另外,飞机在垂直起降的时候,姿态控制能力很差,所以升力螺旋桨必须位于重心位置。

网友:
好像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飞机利用机翼上的风扇提供升力,机尾的推进涵道提供推力,涵道后的气动控制面控制姿态。

这个要做出来,似乎并不费钱,但是要做得好,能按照操作意图去飞,就需要相当的功力了。

其实比这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

恩·谢谢哈··这个和Vanguard Omniplane还是不太一样
只是靠两个机翼舵机来控制方向吧

现在就是还不太了解那个什么型号的电机怎么配螺旋桨  提升多大的升力哈

网友A:
14楼说的是  垂直起降时无法控制姿态的,并且在达到正常飞行速度以前的姿态也是不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楼说的是  垂直起降时无法控制姿态的,并且在达到正常飞行速度以前的姿态也是不可控制的

恩··大概明白意思了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旋翼机原理,把三通玩具的尾浆向后旋转90都就可变为推浆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LAMA装个这么大的壳子,壳子重量就看你的工艺水平了!

网友:
我也有想法

网友C:
这种飞行器没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吧

网友D:
恩~就是喜欢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