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环奇806)拆装后B轴转得很慢,已解决

楼主(2009-08-20):
     806摔了几次后,机身震动又比较大了。昨天将806拆开,检查了一下,倒没发现异常,A齿和B齿都没断齿。第一次将电机的固定螺丝拆开,将电机拆下来,想看看舵机是怎么固定的,好象没螺丝只有塑料卡扣和双面胶。
     装回去后,发现B轴转动很不灵活,很有阻力。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用手拨B轴能轻松的转动。再将B轴上的“双孔固定衬套B”拆下,试了试,挺松的,能很好地转。但通过B轴上面的定位孔固定“双孔固定衬套B”,螺丝一紧能转动阻力很大了。
     这个位置只有二个可能造成故障的部件,一是4*8*3的轴承,另一个就是“双孔固定衬套B”。我也不知道轴承和“双孔固定衬套B”是不是有正反面?轴承我没反,因为我的B轴有点变形,拆那个轴承有点紧。我将“双孔固定衬套B”换了个面,阻力就消失了,转动灵活。但是我看看“双孔固定衬套B”不似A轴的“双孔固定衬套”那么正反面明显。

网友A:
没有正反面的,我的esky lama 4也是这样,自己调节一下位置,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反面的,我的esky lama 4也是这样,自己调节一下位置,没办法

“双孔固定衬套B”要与B轴的定位孔对准,在上下方面,应该没什么可调整的量吧?请指教!

网友:
自己找感觉,把固定环调节的上下没有虚位却B轴可以很顺畅的转就行啦

网友B:
“双孔固定衬套B”是不是有正反面?”
有点锥形的一面向下,不然会使齿轮B卡涩。轴承没有正反面,怎样上都可以。
反正你装好后上下拉拉齿轮B看看有没有点活动余量,太紧了就会卡涩,影响转动。

网友B:
我的806的“双孔固定衬套B”没有A轴的固定村套大。不知你是不是?记住别上错了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06的“双孔固定衬套B”没有A轴的固定村套大。不知你是不是?记住别上错了就是啦。

下面A轴的衬套有明显的锥形,螺丝也明显的长,应该不会搞错吧

今天又把B轴的衬套的另一个螺丝也上去了,上太紧了又有明显的阻碍,只能先上松点吧,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怎么安装好,中间有什么窍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孔固定衬套B”是不是有正反面?”
有点锥形的一面向下,不然会使齿轮B卡涩。轴承没有正反面,怎样上都可以。
反正你装好后上下拉拉齿轮B看看有没有点活动余量,太紧了就会卡涩,影响转动。

你说的很有道理,锥形的一面向下,与下面的轴承内圈接触,同时与轴承的内圈一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06的“双孔固定衬套B”没有A轴的固定村套大。不知你是不是?记住别上错了就是啦。

看来我真的是装错了,B轴的衬套应是带明显锥面的,因要与轴承的内圈一起转,故要锥面朝下。至于A轴的衬套不直接与轴承接触,根本没必要锥面。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看来什么东西都有它本身的道理在里面,多拆几次还是挺有收获的。多谢初级烧友

网友C:
很多术语。。。看不懂。
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术语。。。看不懂。
好好学习一下。

A轴就是控制上桨的轴,也是内轴.
B轴是控制下桨的轴,是外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真的是装错了,B轴的衬套应是带明显锥面的,因要与轴承的内圈一起转,故要锥面朝下。至于A轴的衬套不直接与轴承接触,根本没必要锥面。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看来什么东西都有它本身的道理在里面,多拆几次还 ...

多拆几次JJ就会明白很多原理。恭喜你解决问题。
同时,你还得注意B轴村套的螺丝不要拧的太紧!不然会卡住A轴。
如果你不放心,怕螺丝掉,可以上点螺丝胶。

网友:
o, 真的吗

我刚收了一台2手Lama4,
也是上面的浆转的慢,
回头检查一下。
如果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