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J的保存

楼主(2009-08-20):
由于要回欧洲读书,我的JJ要保存近一年时间 , 由于没有这样长期保存的经验,所以还请大家指点啦~~~~
不知道应该如何保存, 我准备卸下旋翼头和尾波箱,然后再轴的部位上一些油,呵呵!然后装进外场箱,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哦,再问一下,就是电池,放在保存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金属我建议WD40+真空密封(可以的话)
塑料就随便一个袋子
电池哦~拿去当电筒或其他的久久用一次吧~

网友B:
金属件放置时间长了会生锈,上油之后密封吧
电池长时间存放要补电,密封好放冰箱里能好点 最好能找个模友帮忙照管
或者干脆像楼上说的

网友C:
别放入地窖

楼主:
 我的小JJ卖是肯定不会的,哈哈!不过谢谢LS的兄弟们~~~~上下油应该可以

网友D:
个人经验用WD40后更加容易生锈。用品质好的润滑油好些。

网友E:
你要坐飞机去的话!电池带不走的!那东西太危险的!

网友F:
一起去渡渡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