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2.4g和进口2.4g大比拼,用2.4g的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9-08-20):
国产2.4g和进口2.4g大比拼,用2.4g的都进来看看吧 朋友刚淘了一个jr的dsx9今天中午和他一起飞了几圈,飞玩以后我想试试dsx9的对频速度怎样(注我的设备是9x2加装assan2.4g)这个参数是很多模友十分重视的,分别开机dsx9  5秒对频
assan  5秒,基本一样。

后面的测试有意思了,注意把assan和dsx9同时开机5秒assan正常,dsx9无任何反应............(傻了)

测试距离 assan地面距离 大约有400-450米 dsx9有380-350米

国产2.4全面胜出!!

国产的2.4如果做的接收机再小点就很完美了

网友:
LZ能说明一下你的测试方法吗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了 ,把assan的9x2和 dsx9一起开机你就会发现dsx9的接受无任何反应

网友A:
这种个例的测试啥问题也说明不了,这里面的逻辑就不多说了。

非要从中得到点结论的话,就是assan干扰了dsx9的工作。dsx9的接收为了避免不安全结果,不产生任何输出 - 结论是dsx9有完整的保护机制,assan很自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个例的测试啥问题也说明不了,这里面的逻辑就不多说了。

非要从中得到点结论的话,就是assan干扰了dsx9的工作。dsx9的接收为了避免不安全结果,不产生任何输出 - 结论是dsx9有完整的保护机制,assan很自私,呵 ...

网友:
futaba的对频和开机速度貌似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个例的测试啥问题也说明不了,这里面的逻辑就不多说了。

非要从中得到点结论的话,就是assan干扰了dsx9的工作。dsx9的接收为了避免不安全结果,不产生任何输出 - 结论是dsx9有完整的保护机制,assan很自私,呵 ...

很独到的见解 。我感觉在使用效果方面一直都是进口的比较好吧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把DSX9卖掉,买assan

网友:
来个详细参数

网友:
测试距离也不能说明什么,我记得jr的2.4g发射功率可以选者日本模式或者欧洲模式的,国产的发射功率强距离远些很正常,如果真要测试应该选择一样的发射功率测试才能保证公平

网友:
最郁闷楼主这种人和我站在一条战壕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个例的测试啥问题也说明不了,这里面的逻辑就不多说了。

非要从中得到点结论的话,就是assan干扰了dsx9的工作。dsx9的接收为了避免不安全结果,不产生任何输出 - 结论是dsx9有完整的保护机制,assan很自私,呵 ...

很明显两台2.4G的设备发生干扰,但dsx9就“不产生任何输出”,我认为这一个消极的做法。在2.4G检测里有一项是当发现干扰时如何避开的测试,当然也有一项会不会产生干扰别人信号的测试。在我看来assan与dsx9都不合格,另外我还怀疑很有可能这两家采用了同一种的跳频方式,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
2.4G的功率要求,一般测试2.4G的功率最大要求分为两个等级,1级为13dB,2级为20dB。换算过来约为20mW与100mW,再大就会影响人体了。

网友A:
ls可能不知道北美输出都是200mW,而哪怕1w的功率,以遥控设备天线与人体的距离,对人体的影响不足为道

如果说怀疑两家采同一种跳频方式,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那显然每个飞场只能有一台DSX9飞行了,因为所有dsx9,不用怀疑,采用的一定是同一种跳频方式

网友:
不管日货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保护,实际的效果是,一个ASSAN和一个JR 出去飞,很有可能JR不敢飞。国货万岁。

网友:
问题是我亲眼见到一架A的2.4G系统的600N因为打舵无反应掉在离我10米远的地方。下来后,把电池从新插拔一下,又有反映了。你说我该如何想?

网友:
我同意FUTABA很快,我全升级了2.4G,控是14MZ和10C,基本开机就OK乐。根本不需要5秒,就像楼上说的,基本是瞬间。另外老金的说法我也认可的

网友:
问题是我手上两个450都是用的A的2.4G,从来就没有过问题。你说我该如何想?

网友B:
争来争去没意思

如果Assan和FUTABA, JR的2.4G升级套件都卖一样的价钱, 有几个买Assan的, 估计现在用Assan的也要把Assan出掉去买进口货.

哪个好哪个坏, 一目了然.

当然用便宜货的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说的比高档货还要再NB一点, 这样心理比较平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s可能不知道北美输出都是200mW,而哪怕1w的功率,以遥控设备天线与人体的距离,对人体的影响不足为道

如果说怀疑两家采同一种跳频方式,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那显然每个飞场只能有一台DSX9飞行了,因为所有 ...

不是这样的认为的,
先来说说功率问题。微波炉大家都用地吧,它的工作频段就是在2.4G。我用过仪器扫描过它的功率,半米的距离测试到的功率约为20dB,就是100mW左右。而在微波炉里面可不是这个数,因为它可是用铁皮屏信号的。微波炉的原理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用微波把分子动起来,发热。如果,用功率达到1W的发射那就等于抱着个微波炉在玩飞机,这和慢性自杀没什么区别。
有事出去下次再说

网友:
用assan的很爽,很高兴;用jr的也很爽,很高兴,不就完了嘛,自己暗爽就行了,搞得你死我活的有啥意思,爱买不买

网友:
光比个距离是没有太大意义的。JR是DSSS的,ASSAN可能连FHSS都不是。ASSAN能干扰DSSS这个我还真不相信。

网友:
那个dsx9是我的,用的6100接收机1.2版本的。距离远近到不能说明什么,但是那个同时开机dsx9就不能和接收机连接上是在让我觉得有点晕!本人不懂电子在这里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希望大家能客观的对待国货。

网友:
国货洋货想用啥就用啥,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
2.4G如果没有确实的用频谱仪测一遍,个人怎么测都是初级测试,一般结果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以前那个精品的,用频谱仪测的帖子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的认为的,
先来说说功率问题。微波炉大家都用地吧,它的工作频段就是在2.4G。我用过仪器扫描过它的功率,半米的距离测试到的功率约为20dB,就是100mW左右。而在微波炉里面可不是这个数,因为它可是用铁皮 ...

作用在人体上的电波对人体的影响,有专门的评估方法,SAR就是一种。

至于慢性自杀,是的,每天世界上有无数人,我们用的gsm手机,可能用2w的功率发射,那可是离脑袋只有几厘米啊

网友:
某些人的口号,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從來。。不用JR的。
只用futab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作用在人体上的电波对人体的影响,有专门的评估方法,SAR就是一种。

至于慢性自杀,是的,每天世界上有无数人,我们用的gsm手机,可能用2w的功率发射,那可是离脑袋只有几厘米啊

不同之处在于控的发射功率一般是不变的,而手机不是一直用2W的功率发射的,就这还有人抱怨因为用手机身体不适的。

许多对讲机是1W的,也不是一直发射,也有说法说影响了健康……

个人感觉1W的持续发射功率是有点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同之处在于控的发射功率一般是不变的,而手机不是一直用2W的功率发射的,就这还有人抱怨因为用手机身体不适的。

许多对讲机是1W的,也不是一直发射,也有说法说影响了健康……

个人感觉1W的持续发射功 ...

 非常对,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与一些国产的控厂有联系。也问题过这个问题:你的功率做得这么高能过安规吗?他们的回答是:过安规时把功率调小点,生产时把功率调大。这样看来距离远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其实这也是算中国特色,可以一年不用充电的手机,拥有六个大喇叭的音响手机, 问你死未。
再谈谈2.4G设备互相干扰。就用我现在做的2.4G鼠标为例,在开发时就会考虑到多个同时使用的问题。2.4G最先进的就是采用的数字技术。它可以用类似身份等手段一类区分开每个设备,再加上楼上说的那些DXXXX与FXXXXX等技术,几万个同进使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实际上100几十个同时使是肯定是没问题的。无线鼠标现在买几十元一个,如果说买几千大银的产品开发工程师连这个都 没考虑进去的,我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肯定只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50台在一起玩也不会互相干扰。
除了要考虑不要给自己搞死外,还要考虑到不能给别人搞,这个才是见真功夫的地方。因为自己的东西可以控制的,别人的那是不可控的。嘿嘿,话就说这么多了,2.4G这水还深得很那。

网友A:
建议多了解2.4g和sar的知识。
不过这已经跑题了

网友:
lz可冤死了

网友:
研究那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对,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与一些国产的控厂有联系。也问题过这个问题:你的功率做得这么高能过安规吗?他们的回答是:过安规时把功率调小点,生产时把功率调大。这样看来距离远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其实这也 ...

荧火,你又跑到这里来装专家,还研究2.4呢。

网友:
 大有讨论下,算不上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了解2.4g和sar的知识。
不过这已经跑题了

指的是 这个这个

按照wikipedia的说法,SAR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测评标准。直接比较数值(比如美国和欧盟标准)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下面摘录的这段也许有些参考价值:

Calculated specific absorbed radiation (SAR) distribution in ananatomical model of head next to a 125 mW dipole antenna. Peak SAR is9.5 W/kg averaged over a 1 mg cube. (USAF/AFRL).

辐射功率125mW的手机,峰值SAR是9.5W/kg。而美国FCC规定的平均SAR不得超过1.6W/kg。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手机一直用2W的功率通话,SAR将会超过FCC规定几十甚至几百倍?

网友:
发射功率和辐射好像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争来争去没意思

如果Assan和FUTABA, JR的2.4G升级套件都卖一样的价钱, 有几个买Assan的, 估计现在用Assan的也要把Assan出掉去买进口货.

哪个好哪个坏, 一目了然.

当然用便宜货的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说的比高 ...
说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