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特喜欢这机子~想做一个~

楼主(2009-08-20):
可是什么都不懂啊 我是个超级无敌大菜鸟·潜水三天·就想做这个机子·
现在求配置·最好是只要机子上能用到的都能写到
遥控距离在40米左右就可以了
第一次想做模型
大小大概20*30  估计中间那个扇叶15cm  后面的小扇叶5cm,顺便给推荐个淘宝店铺吧
手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敢想敢干的心和一双会动的手

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
不现实,太小
中间是两个扇叶,不是一个
40米遥控距离太短,飞得不爽,起码要200米
潜水3天太短,至少要几个月。
我入模2年了,今天才DIY飞机成功

楼主:
恩~对哈·还一直在考虑怎么抵消扭力呢
两个就好办了哈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哈
以前做过模型
不过都是摆设用的
本来没打算短时间内做完的
打算变做边学啊
这个只是个实验用的
遥控短点没关系呢

大不了以后有经济基础再换嘛

网友:
操纵这个飞机要8通道设备,起码1000多元。还需要陀螺仪保持稳定。
新手先从滑翔机开始做吧,你这个飞机就是顶级高手也不见得能做出来

楼主:
恩~如果不要后面
只前面这个大圈不知道能不能飞的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如果不要后面
只前面这个大圈不知道能不能飞的起来

LAMA...

楼主:
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LAMA?

网友:
这不是3通道嘛!

楼主:
3通的话前面两个发动机怎么同步呢

楼主:
恩~我在想如果用一个发动机
加个齿轮组合传动
可不可以实现传动并且飞起来呢

网友:
档次较高。

楼主:
持续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你还需要可控舵面呀

网友:
我到感到1楼的讲的对

楼主:
四通道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3通道绝对不稳定
要想真正拥有操控性,要这么设置:
CH1副翼
CH2升降舵
CH3推进螺旋桨
CH4方向舵
CH5升力桨1
CH6升力桨2
CH7倾斜舵机(控制前进后退)
CH8倾斜舵机(控制侧滑)
还要混控和陀螺仪

楼主:
00~~~都十通道了···恩~如果说只是需要简单的能飞就行的话要什么样呢

网友A:
简单的能飞的,你就别想了,升起来以后就四处乱转,到时更郁闷死你,想这种机型,要做下来,能操作少说也得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能飞的,你就别想了,升起来以后就四处乱转,到时更郁闷死你,想这种机型,要做下来,能操作少说也得几千

恩恩··练手用的··要求能直飞拐弯就好   当然得安全升降
理论上来说 中间是两个相反转的发动机 扭矩不会很大的

网友B:
练手?!买火鸟吧,你这个飞机狂难飞

网友C:
很酷的飞机

网友A:
哈哈,还是有点感觉就是 你买个拉马,再买个固定翼,两个组合好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