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机加工的高手近来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8-20):
改造模型用的一块304不锈钢板,3mm厚。需要钻几个2mm的洞。

电火花加工价格太贵了,一个洞几块钱。自己又没有机床和台钻,买了手电钻,淘宝上买的一种叫"恒诺"的,精度还可以,转速空载据说2千多钻,功率几十瓦,用了各种钻头结果都是钻个光亮的小凹坑,起先是用普通的麻花钻,后来在淘宝上买了所谓的含钴钻,还买了两个牌子的,效果基本都一样。今天又用400w的手电钻试了试,结果还是光亮的凹坑。用中心钻使劲顶着钻结果也是一样。

小弟我不太懂机械的,大家说说我该怎么办?

网友:
鉆的時候用點動,適當加水或油

网友:
啥意思,光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不是吧

搂主你花在买工具的钱,
够钻多少个孔的了?

网友:
转反了吧?

网友:
鉆的時候要先加切削油,不能讓工件或鉆頭發熱.

网友A:
是不是钻头没磨好啊?

网友:
不锈钢杂志太多  太硬了  不好钻  买合金钻头估计可能行 但是2毫米眼太小  不敢用力 钻头容易断  小心为妙

网友:
自己别钻了,还是给别人用电火花钻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模型用的一块304不锈钢板,3mm厚。需要钻几个2mm的洞。

电火花加工价格太贵了,一个洞几块钱。自己又没有机床和台钻,买了手电钻,淘宝上买的一种叫"恒诺"的,精度还可以,转速空载据说2千多钻,功率几十瓦, ...

手Q钻就这点不好不可以调节转速 你这个问题出在转速太快了

网友:
是转速太高了

网友:
2000转 还不锈钢 200转还差不多。

网友:
转速太快了,300-400就中,钻头有磨好,没切削液的话可以找点就咱们吃的醋就中,打孔还可以,我打过0.8的,深18,刚开始我也头大,用点醋好打多了

楼主:
发现这里果然高手如云,小弟给楼上几位大虾敬个礼!

说到买工具的钱和加工费,愚以为,加工费和工具费是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
加点水,用力压,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钨钢钻试下看

网友:
钻头没磨好,买上工钻头。原来的坑是不能钻了。已经产生了硬化。换地方钻2000转速度正好。

网友:
3mm厚应该很好钻的吧 这么小的钻头难磨 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用合金钻头或者打引钻试试

楼主:
楼上有说转速太高有说转速刚好的,俺的那个电钻用劲抵住转速可能会掉到1000以下,转速估计不会成大问题。只是之前一直都是干钻,明天有空就拿上好的白醋试试先。有大虾说钻头要磨好,这可真是有点难,没家伙没技术又没经验,这步我跳过,拿崭新的先试试吧。明天有结果了立马过来汇报。

网友:
就是转速太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钻头没磨好啊?

我也感觉你钻头磨得不够快。钻头磨快,转速低一点就可以搞定

网友:
手电钻怎么能钻不锈钢?台钻都不好钻,转速最好在100转左右,转速快了就会烧钻头的。

楼主:
汇报下,用了醋,使劲压紧钻出来的结果还是跟之前一样。难道真的是转速的问题?另问,钻头新的,还没怎么用,没磨,影响大么?

网友:
2mm钻头 菜鸟基本不用想修磨  用新的 钝了就扔

另外 小钻头必须高转速 1500-2000左右差不多 手Q钻还是算了 找个台钻 挂中间的皮带轮 一般是1400转 随便找点机油作加工液 一般台钻边上都有油壶 钻一点抬起来 自己掌握火候 要不就找台钻主人帮你弄

网友:
钻不锈钢,转头的速度绝对要慢,我经常钻不锈钢,钻的时候要加点机油,有时台钻钻不了,把钻头夹在车床上,用很慢的速度钻,同样的钻头台钻钻不了但是车床调慢速就可以。

网友:
另外钻头也很关键,有的钻头爱烧,有的钻头就好些。

网友:
手电钻还是不好钻的,除了速度要慢些,钻的时候,应该有适当的压力,要不只能在板上钻个痕迹而已,2MM的钻头,手持不太好用力,用力大了,又容易把钻头弄断。建议在现有条件下,这样去试试:
1、用尖头的东西在要钻孔的位置敲个引导孔出来,尽量深一些。让钻头尖部的切削面接触多一些,这样才能进行钻孔的切削动作,而不是只是个尖头在那里钻,不能吃到料。
2、把要钻的板水平放地上,垫个木板,用脚踩住,双手拿住电钻,尽量垂直的钻孔,钻的时候尽量用一定力下压。
3、选尖端锋利的钻头,选硬度高的钻头,依次为钨钢、含钴钻头、工具钢钻头。

网友:
转速快了

网友:
除了买台钻 木有其他办法了 什么都不玩最省钱 要玩也要有付出

网友:
不锈钢也分很多种 不知道你的是哪种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你电钻的方向 有的 手Q钻是可以反转的 你不是弄反了吧

网友:
..又是304,这东西有加工硬化性质。(劣质的304特别严重),一定要慢,慢,慢。如果钻不动了,磨成平头钻再低速钻试下。

网友:
我用普通的钻头z(手电钻)钻过304没有那么难啊?

网友:
去买高钴钻头~专干不锈钢

网友:
会导电都可以钻,钨钢雕刻刀上也行。

网友:
不太懂

如果没有质量好的钻头,而且只钻3mm,可以买合适的中心钻试试
中心钻的质量能好点。

不锈钢加工硬化就是温度以高就会很硬,很难切削。
不锈钢板要是尺寸不大是不是可以全部放到水里钻。

网友B:
转数越低越好 不锈钢不能转数过高 五金店买的3MM麻花钻头 一口气钻了120个孔都没问题(钻两个浇一点水冷却)

网友:
我有次也钻过,经常烧钻头,有一次钻头磨得比较好,直接钻通,当时不懂,没加切削液

网友:
新钻头是很难钻的,最好先磨一下,把横刃磨小点。那么小的孔2000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数越低越好 不锈钢不能转数过高 五金店买的3MM麻花钻头 一口气钻了120个孔都没问题(钻两个浇一点水冷却)

用水冷却钻头还要用热水?
以前都不知道要冷却钻头,上次在角铁上钻了十几个眼,磨钝了好几个钻头(还是特意买的好钻头)。
另外切削液是什么啊?哪里有卖的?能用食醋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