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涵道飞行器

楼主(2009-08-20):
这个样子能飞起来吗?有多大可行性?

看终结者的时候......

看终结者的时候......

网友A:
一年前在YOUTUBE上看到有,体积不大。但是涵道是可以倾转的。
你如果能看到YOUTUBE 上的视屏的话,输入VTOL搜索试试。

网友:
飞起来没问题~~~~~~~~但如何控制方向呢????

楼主:
参照CCPM控制模式

转向可以利用尾涵道偏转来实现

楼主:
现在手机上网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在YOUTUBE上看到有,体积不大。但是涵道是可以倾转的。你如果能看到YOUTUBE 上的视屏的话,输入VTOL搜索试试。
回家搜搜看

网友:
我搜搜看

楼主:
各位推荐一下配置吧

3轴陀螺就用GU365了.
涵道\电机\电调请推荐一种重量最轻的.价格也要便宜一点,一次要3个呢.

网友(2009-12-02):
搞估计是有搞头,可是电力又是个问题,留空时间太短了

网友:
感觉他是用后3位编码控制的
前左/前右/后尾
 0  0  0---下降
 0  0  1---前进
 0  1  0---左后
 0  1  1---左前
 1  0  0---右后
 1  0  1---右前
 1  1  0---后退
 1  1  1---上升

网友:
用普通电调这样控制是不行的,我试了很多次,做了很多架类似的鸡鸡。

普通电调通过陀螺仪来控制无刷电机转速来保持平衡很困难,因为电机电调的反应太慢,很难保持机体平衡。要不断拿遥控器修正,手忙脚乱的,哈哈哈。

上图的那种多旋翼直升机是通过飞控板的IIC总线来输出控制信号,不是一般航模的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