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上次炸机后 用到了螺丝胶
这次炸机后 因为有螺丝胶的原因
螺丝扭不下来了
有什么好方法扭下螺丝吗?

网友A:
用尖头烙铁放在螺丝头上加热下,再快速用螺丝刀应该可以拧下来的

网友B:
是横轴里的螺丝吗?告诉你个好办法。

网友C:
用小喷枪烧

网友:
翼片的中间的螺丝..

网友B:
啊,我还以为是横轴里面的螺丝呢!
实在不行就直接锯断,最实在的办法了。
我遇到过好多次,横轴螺丝滑牙的状况。最后只好用锯子从桨夹和中心座主的缝隙里锯开,一般只花5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