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P38的无刷动力配置

楼主(2009-08-20):
店家标示要使用2208的电机,高手帮我决定下浆和KV值
的搭配吧~
起飞重量是750G

网友:
这么漂亮的飞机,当然要用GWS 7035×3 正反转三叶桨,电机就用新西达2208 1200rpm/V的好了,很合适的组合。

网友:
哦,补充一点,上面的配置是用3S锂电的,如果用2S的话,电机KV值需要选择1800的。

楼主:
我又在迷恋卡塔莲娜水机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1300&extra=page%3D1

网友:
很不错,祝爽飞。

网友(2012-09-18):
漂亮 这个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