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九鹰218 4N1遇上鬼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我的九鹰218 4N1头天工作正常,两天后开机主,尾电机两通道没有反应,另两通道正常.主电机通道接59兄无刷转换,好赢10A,1818无刷,用表量主 尾电机输出两端电压为0.请大家帮助

网友:
从图上看好象U5坏了吧

网友A:
油门是不是收到底了?

油门微调如果不在中间以下,因为有‘油门最低点保护功能’,所以油门是不能打开的。
检查:油门和油门微调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如果不在中间以下,因为有‘油门最低点保护功能’,所以油门是不能打开的。
检查:油门和油门微调的位置!

  楼上说对了!  微调位置很高,又误碰遥控器右上角大小舵开关,大舵位置,造成油门失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