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关于询问恒吉可靠性测试贴的一些想法

楼主(2009-08-20):
原贴在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19328&goto=lastpost#lastpost

我有6个恒吉933舵机, 我本来并不想在这里谈我的经历, 因为我看到很多贴子和我遇到的情况大致相同, 不必狗尾续貂了.但看了贴子中楼主关于帮助厂家的一段话, 我倒是很愿意出来把我遇到的经历比较有"细节"地反映一下 . 我不会骂人也不愿意同别人非理性地争论,想必也符合楼主的希望. 因为字比较多, 另起一贴.

我想我是最早买恒吉933舵机的用户之一, 我是看到了在这个论坛上恒吉贴出的一个贴子是舵机不会憋死的测试, 因为我以前电直炸机有不少情况是由于舵机憋死导致烧掉的情况.后来933开始卖了看到价格也不贵, 我向恒吉购买了六个.

东西到了以后大约有两个星期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装到飞机上. 在此其间论坛就出现了933有死舵的问题. 当时恒吉说正在查找问题原因. 我看了以后给恒吉发短信, 说看有这个情况出现, 不敢把舵机装上飞机, 询问他们是否找到问题. 恒吉回复说可以把这6个舵机发回检测. 我把这6个舵机原封不动地发回恒吉, 快递费是我出的. 几天后我打电话到恒吉询问, 恒吉说明天就发回. 这样一个多星期后这6个舵机又回到我手里,这次是恒吉出的快递费.

这时我觉得既然恒吉已经做过检测,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不幸的是我把其中三个舵装上后, 在连续3D飞到大约第十块电池的时候突然副翼方向一边倒下来. 这时离地面大约有1米左右, 来不及救. .检查后发现副翼舵机死机,但齿轮完好无损. 我在论坛上给恒吉PM, 我看到恒吉在线,但并没有给我回复, 后来我在别人关于恒吉舵机的问题贴里顶了一下, 恒吉才给我回复, 但恒吉告知是电机质量有问题,并且问题通常会出现在使用的早期阶段, 要等过一段时间换新电机.

我用另外一个933换下了坏了的那一个, 又了几十个起后又发现其中两个开始不规则地抖舵, 其间并没有炸机. 在中点位置上很明显, 在其他位置上基本上不抖动. 对飞行的的影响就是在飞的时候飞机会抽动. 飞行中的抽动即使不是惊心动魄,也是心惊肉跳的, 于是换上了三个新的65MG. 至今大约也有两百个起落并经历两次炸机也无问题.

在舵机坏了以后至少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两次打电话给恒吉打电话, 都是被告知需要等待新电机. 因为我手里还有两个舵机没有用过, 我想最好测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一起更换. 于是我把坏的那个舵机拆开换了辉盛9克的舵机电机. 与其他两个没有使用过的舵机一起装在一架旧飞机上, 然而就在飞机调试的过程中又有一个舵机死机了,现象是突然转动很慢, 然后就不动了.

我的6个933舵机中有两个死舵, 两个抖舵, 两个正常. 而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没有使用就再次回厂检测后发生的. 看了恒吉贴出的可靠性测试方法, 我只能理解为那些可靠性检测在电机出问题以后的事情了.

当我看到恒吉换新电机需要付钱的公告时是很出我意料的, 产品质量有问题却要消费者买单来解决, 况且我这六个舵机是在获得恒吉再次检测后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家都能猜到我对恒吉做法的观感.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想还是放弃吧. 我不知道恒吉除了换或不换两种选择之外是否提供退货的选择?

至于直机上的舵机如果空中死机可能否成为杀人机器, 我想只要至少炸过450级别的模友都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详细到能起到如老钱同志所说的帮助厂家改进产品的作用.

网友:
这帖要顶哦,我刚想买恒吉的舵,看来是要想想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贴在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tid=319328&goto=lastpost#lastpost

我有6个恒吉933舵机, 我本来并不想在这里谈我的经历, 因为我看到很多贴子和我遇到的情况大致相同, 不必狗尾续貂了.但看了贴子中 ...

感谢人山朋友的坦诚叙述,请允许我们来说明一下情况,MD933舵机从08年年底向国内销售以来,我们根据客户的反馈意见不断的进行改进,舵机于09年3月改进趋于成熟,但是在09年2季度突然出现了较多的死舵情况(之前也有但不多),我们解剖发现电机突然故障是死舵的原因,这些电机都是3月初采购的国产电机(深圳某电机厂的产品),起初我们认为电机故障的比例较低,我们在4月开始了舵机极限测试,电机的故障率约为15%,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电机故障是因为漆包线焊接处根部断裂导致(断裂的最终原因我们始终未得到厂家的合理解释,我们判断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电机的漆包线质量不佳,2、焊接时漆包线拉紧过度,3、电机转子未做动平衡震动较大),公司一面停止生产一面联系高质量的电机厂家,09年6月我们公司终于得到了高质量的futaba同厂电机,新电机的价格要高出国产电机很多,这就是更换电机收取一定费用的原因。请大家谅解!
再说下futaba同厂电机的使用情况,根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到目前为止共更换了老舵机电机400多个,6月份以后新销售500多个舵机,未发现因电机而导致的故障,我们认为新电机是值得信赖的,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现在还会买到以前老电机的舵机怎么办呢

网友:
我们恒吉是不会给自己开这种国际玩笑的,请你放心。

网友:
帖子看过,LZ的描述很详细。我和楼主在有些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

1. 我也是今年初看到这里的帖子说恒吉金属齿轮舵机才来买的。由于开始练3D,塑料齿轮的舵机总觉得不踏实。

2. 看到很多65MG的负面帖子,心里没谱;当然也不能因为网上几个负面帖子就说65MG一定不好,这个看运气。第3条其实是主要原因。

3. 毕竟恒吉舵机便宜些,万一不好,就认了,当时就是赌一把。毕竟65MG 175一个(当时),恒吉70一个,便宜2倍多。

4. 网上很多评价给恒吉的也不错,还说他们很热心。

后来用的时候也发现问题,主要是抖舵,这也是我为什么关注他们舵机稳定性和压力测试的主要原因。我到没有碰到过空中死舵的情况。不过抖舵的情况遇到的很多,一共维修3次。恒吉都免费给我维修了,我每次就花个10块钱邮费。恒吉厂家态度很好,我也和他们沟通过我平时飞行时候的一些习惯动作,因为他们也说他们工程师平时也用恒吉舵机飞450 3D,还飞暴力动作 -- 弹跳 没有碰见抖舵现象(咱没有证据不好直接质疑人家的说法,同时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也没有必要怀疑人家);不过我的一些操控动作估计和他们的不一样,所以就交流了一下,希望对他们提高舵机地结实程度有好处。  我的恒吉舵机抖舵造成的原因有2个 :a. 舵机壳的齿轮固定孔磨损 脱扣,b. 舵机的电位器松脱。舵机的金属齿轮都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我觉得这论坛里面有一篇置顶的帖子说得很好,舵机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说你把齿轮换成金属的,舵机就能结实;要是想让舵机结实,需要整体部件上都结实,彼此配合好,不然有些零件的不稳定不结实,会成为影响舵机整体性能的瓶颈。这些东西我和恒吉的工程师也交流过,他们也在努力改正,改正提高都需要时间,它总不可能立刻就变得强壮起来。

还有 我感觉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原因,65MG 175块左右一个,它就理所应当的被认为不应该出问题,出了问题就惹得人家恼火,发贴大骂,你***的卖175一个  你凭什么还出问题?当然不等于所有的65MG一定有问题,不过钱花得多了就难免有这种苛刻的心理需求。   而恒吉就不一样,我买的时候就估计他可能出问题,出了问题,一点都不惊讶,而厂家态度还很好,反而感觉不错。它在我这里半年来出了3次抖舵问题,厂家都积极给我积极维修,弄得我心里觉得挺舒服的,算算自己花出去的钱,包括维修时候的运费,还是比买3个65MG便宜,叹口气,认了,买便宜东西就要花时间,不亏 。

还有我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本来自己买国产品牌是图个便宜,然后买来之后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地经历,越发高兴,于是自己就 high 了,总是认为自己买国产品牌是因为爱国。后来睡了一觉,醒来才开始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呵呵,人生总是要时刻提醒自己要矜持。

网友:
很热心 的顶贴解释 :em15  :   就是 不愿自己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即使是口头上的

网友A:
“我的6个933舵机中有两个死舵, 两个抖舵, 两个正常. 而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没有使用就再次回厂检测后发生的. 看了恒吉贴出的可靠性测试方法, 我只能理解为那些可靠性检测在电机出问题以后的事情了.

当我看到恒吉换新电机需要付钱的公告时是很出我意料的, 产品质量有问题却要消费者买单来解决, 况且我这六个舵机是在获得恒吉再次检测后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家都能猜到我对恒吉做法的观感.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想还是放弃吧. 我不知道恒吉除了换或不换两种选择之外是否提供退货的选择?

至于直机上的舵机如果空中死机可能否成为杀人机器, 我想只要至少炸过450级别的模友都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
我和你差不多 返厂回来照样死      高速航线 斜盘舵机挂掉的 结果 现在 还有心理阴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个933舵机中有两个死舵, 两个抖舵, 两个正常. 而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没有使用就再次回厂检测后发生的. 看了恒吉贴出的可靠性测试方法, 我只能理解为那些可靠性检测在电机出问题以后的事情了.

当我看到恒吉换 ...

dreambye 模友:
你的舵机返厂检修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高质量的futaba同厂电机,因此当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还是希望你早日更换掉那几个不可靠的国产电机。如果你实在不接受更换futaba同厂电机的规则,请联系我们退款处理。

网友:
我和 LZ 一样

我和LZ情况差不多,我只买了3个,死舵了两个,返厂修理的邮费我出的,但回来后没敢装机,插电测试还是照样死,就没敢装机,现在3个舵机还在盒子里呆着没动,有人要吗?便宜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eambye 模友:
你的舵机返厂检修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高质量的futaba同厂电机,因此当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还是希望你早日更换掉那几个不可靠的国产电机。如果你实在不接受更换futaba同厂电机的规则,请 ...

早在 更换电机的时候 有这样的表态 我也就认了 !
我是真的生气送人了   不是为了回帖 瞎说的
今天用换了的 12元红底裤的辉胜 航线还是刚刚地
最后一次 回henge的帖子  ,就此作罢, 希望做产品要认真负责

网友:
现在的HENGGE舵机真的不错了,我都炸了四五次了,一个坏的没有,就是舵盘总断,但这也不是坏事,也是对舵机的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