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锁不住尾?

楼主(2009-08-20):
今天在飞直升机的时候,开始还好好的,在空中飞了几分钟后飞机突然逆时针自旋起来,好像没锁尾一样,直接就摔了下来。锁尾用的GY401,之前好好的,摔机后检查
陀螺仪
和
舵机
都是好的,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如果陀螺仪处在一般模式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遇到过好几次 但不是401 后来换了401 9257没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