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船今天下水了!!!

楼主(2009-08-20):
做了两周的KT船今天终于下水了,下水后发现船不平衡,跑了两下,没力,跑不起来,水花都没,哪位DX帮忙找下原因哈!!配置如下:
船长52CM,宽22CM,高11CM,XXD电机KV1000,3S电池,自制的桨,用彩钢板做的,直径只有4.5CM,是不是有点小哦?

网友:
KT的水阻会不会大了点?

楼主:
船低有胶带,电机KV值是不是太低了所以船跑不起来哦??

网友:
船底是什么型?看不太清,好想吃水太深,浆肯定不行,螺距太小,花10块钱买个尼龙浆吧
刚又看了你的另一个帖,船型也有问题,你想想轮船的速度能和快艇比吗?参考一下快艇的船型吧,O艇、V艇论坛里很多。
不过严重支持DIY

网友:
严重支持DIY,就是对DIY的人佩服。

楼主:
转速会不会太慢哦,看别人的船的电机KV一般都两三千哦??

网友A:
船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是自己做的??

是自己做 的

网友:
简单实用主义的力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