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 4in1 升级无刷

楼主(2009-08-20):
 请问小神蜓 4in1 的接收机如何与电调连接?原来接收机上只有2条线与主电机连接,但电调上的信号线有3根,应该怎样搞?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的也是华科尔4#,我也想升级无刷。。。。。。

网友:
基本上来说,这样的小电直带4合1的都差不多,因为我只改过丘比特V3的,但是大致都差不多,我说下楼主可以参考下:
1、电调输入端是一正一负两根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由于需要同时给4合1和电调供电,所以需要一根电源Y线,也就是并联输入,用电池同时给电调和4合1供电;同时,输入端还有插接收机的一个插头,一般是黑、红、白三根线组成,其中黑色和红色是给接收机供电的5V稳压电源线,白色的是信号输入线,改无刷的时候抛弃红色线不用,用黑色接4合1板的GND端,也是就地、负极,白色信号线接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华科尔的具体是哪个引脚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线是这么接的!
2、电调输出端三根同色的线接无刷电机,接上后试转一下,如果旋转方向是反的,只需把三根线中的两根对调一下就好了!
具体的接线方法就是这样,所有的小电直改无刷都是这样接的,有的不用接黑色线也可以,比如雷鸟,至于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是哪个引脚,最好还是向改过的老鸟请教下,呵呵~

楼主:
我的旧机已经废了,换上了esky的空机在飞,现在在飞木浆,感觉还不错!
虽然有人说004上无刷没有意义,不过玩模型还是有这个探索的精神,望高手指教,哈哈!

网友(2009-09-19):
据说要自制个电路转换才行
我现在也是4号机四合一和控上004空机
现在也想改无刷
准备自制个电路转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