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子详细解剖图,制造问题

楼主(2009-08-20):
装diy一个多功能钳,但是钳头的结合一直搞不懂,晚上牺牲了一把尖嘴钳,终于弄清楚结构,跟预想差不多,但具体加工方式想不明白

钳头一边是一个大的沉头孔,另外一边小一点,中心轴用车床车(有大头,并且长度超过钳子厚度),按预定方向装入组合钳子,然后用液压机压,铆合钳子,问题出现,如果保证中心轴大头一边不变形,并保证钳子开合顺滑?

中心轴

中心轴

锯开的钳子

锯开的钳子

楼主:
上次有个朋友自己做过,还请出来指教一下

网友:
我猜是加热后压

网友A:
转轴是在红热状态下,用镦机打的,然后砂轮修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是在红热状态下,用镦机打的,然后砂轮修平。

多谢,等两天去试试

网友:
也是纳闷如何做到开合顺滑?

网友B:
附图是我以前自制的不锈钢小钳子,7-8年了一直使用到现在,完好如初。图上有说明,供你参考,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铆死还要转动灵活,有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是我以前自制的不锈钢小钳子,7-8年了一直使用到现在,完好如初。图上有说明,供你参考,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谢谢,基本上明白了,有时间做做实验

楼主:
准备分几步实验一下,
1.先用两片45钢直接钻孔,车轴,铆上
2.如果成功,用440c再测试,然后热处理
3.如果成功,就直接使用顶级材料来制作+热处理

网友:
楼主为了弄明白结构把钳子都砸烂了,佩服呀!!

楼主:
反正是烂钳子,开始砸了半天没弄开,最后只有钢锯伺候

网友:
看来要做大马的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