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

楼主(2009-08-20):
好心人帮帮忙,好人一生平安!
前几天看见一台很新的C615车床,呼和浩特1988年生产的,配八个挂轮,JS说这是名牌,国营大厂的闲置设备,稀里糊涂的就拿下了,但是我在网上怎么找不到它的参数呢?我怀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名牌,虽然成色很新,但导轨都隐约看得见面铣刀留下的痕迹,用指甲去刮又感觉不到凹凸,这是怎么回事啊?导轨不是上磨床磨出来的吗?是不是被人翻新过了呢?但尾座下和中拖板小拖板燕尾曹又是人工铲刮的,刮铲的痕迹还很清晰,丝杆和开合母看不出用过的痕迹,主轴箱的齿轮也很新,又不象是用坏了在翻新的啊?????????还有装车卸车时是用一条铁链圈住卡盘的脖子,一条钩床身中间的一块连接隔板,虽然主轴很粗大,但还是很怕拉没了精度,毕竟有800多公斤啊,JS说6140(20床)那么重都这么吊没事的,稀里糊涂的又这样吊上车和卸下车,清洗好后打表量了一下主轴内锥孔,几乎没跳动,但法兰端面和圆周跳动都有0。06,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铁链拉法兰盘的脖子变了位了呢?想用木锤敲又不感轻举妄动,把法兰拆下来再装回去让主轴外锥自己重新定位行吗?虽然麻烦但自己觉得比狠敲安全点,还有就是主轴箱里的油虽然很清但不知道这么久了会不会变质呢?换的话用什么号的由好呢?无论帮不帮得上忙,先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法兰端面车一刀就行了

网友:
最好上图看看
楼上说的对,法兰盘精车一刀什么跳动都没鸟

网友:
建议现在先别动他,先把它搞转起来,以后边玩边搞,慢慢的就都知道了,也都搞好了,说真的主轴几乎没跳动,端面调动0.06也已经不错了。还有就是轨道,你别问他有什么没什么,打表误差小就可以,也不是越平越好,要有小的坑坑洼洼储油。机油用汽车的就可以。

网友:
对了,最好上个图,说说价钱。让大家都看看。c615在坛算是工业级的大床了。2400和0618包括0628.0630是不能比的了 ,工业级的大床了 。要用三相电的,有钱还搞个变频器就更爽了。

楼主:
谢谢你们帮我解了惑,过几天我上图大家看看就更清楚了,因为现在她已被我扒开来清洗了,除了主轴箱不敢扒,明天总装。放着太久不用了,真脏,因为要做到一尘不留,我以经洗了快两天了,不知道洗零件用什么东西好,我这没有煤油只能用柴油洗,真臭,5。7元每升,买了10升,为了节省柴由每个零件分三级来洗,以用了四分一,手成天泡在柴油里会中毒吗?

网友:
车床危险! 先考好上岗证,再玩不迟!!

   跟汽车一样,要有执照才行!

网友A:
我是用洗衣粉洗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洗衣粉洗的。呵呵
你只是洗机身吧?洗衣粉很咸的,加上有水,用来洗零件后如果不擦干会生锈的,去化工店问了一下,JS说纯碱用水兑可以用,怕生锈和腐蚀手不敢用,今天又修了一天,原来的灯被人拆走鸟,没有照明怎么行,明天找个万向灯头装上去,还有中拖板那块挡削板也没鸟,要自己做个,这床怎么没有纵向刻度轮啊?这样不好掌握长度尺寸,又得自己加个,
另外主轴箱换油,检查电气部分也是必须的,我这灰尘特大,原来很多需要密封的地方设计时没做到位,脏物很容易污染里面的轴承和齿轮,比如说丝杆连接的那里
和开光杆自动走刀蜗轮套那里,都有一个平面压力球轴承,原来只用一个松动的塑料套套住,根本就起不到防尘的作用,我就用电工纱布缠几圈再打几个结,即防尘又能存油,挂轮箱我也把有缝和孔的地方封住了,把箱门关上就进不了灰尘鸟,从根本上解决了灰尘污染这个问题,
另外挂轮箱和卡盘那段床身是通的,清理挂轮时发现有两个挂轮机个齿有压痕,挂轮箱里一大堆铁削,都怪原来的主人没把这个孔塞住,我就用几张报纸把它塞住了,睡觉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