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9”和“天8”的区别大吗?

楼主(2009-08-20):
“天9”和“天8”好像最大区别是一个9通道,一个8通道,但价钱就差远了,一个是14XX,一个是8XX。。。
我是初哥,希望大家给个意见,哪个好点喔?谢谢!

网友:
一般低烧模友T8购了

我刚刚收到T8S 2.4G.还不错.功能很强大,还没有实际飞过,当然也还没有什么失控记录.

网友:
差别不大的。
T8和T9从界面到功能都差不多,只是T8的屏幕小些。
一般飞直机用6个通道,飞固定翼用4个通道。
所以T8足够了

网友A:
同感。十分想知道T8T9相差几百元的价值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十分想知道T8T9相差几百元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好用就好,除非你也想做控了。

网友:
区别不大

网友B:
T8没滑翔机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8没滑翔机功能吧
借问一下:什么是滑翔功能?

网友:
"初哥"   呵呵     还要努力啊    呵呵

网友:
最大区别:T8太丑

网友:
没觉得天8丑呵
更重要的是天8在坛子似乎没有出现问题哦

网友C(2009-09-27):
T8,外观不如T9,显屏不一样,T8不能飞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T8,外观不如T9,显屏不一样,T8不能飞固定

     T8不能飞固定???

网友:
补充一下:
1.天8和天9的开关通道的开关不同:
天8的开关柄是圆形的,容易变形
天9的开关柄是扁的,好处是手感更好更耐用
2.天9多一通道和增加VL和VR两个旋钮

网友:
好像是多了一个接收机,一个PCM     一个P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