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朋友能推荐一款 万能冲哇???

楼主(2009-08-20):
各位朋友~~推荐一款万能
充电器
哇。。。。最好通杀的那种,我自己有个LIPRO 4S 的0.9A 的。。
价格合适就行了。。最好不要超过300~~~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最好同时可以充两块3S的

网友B:
同时充三个3S的都有了

网友C:
to LZ
建议买独立平衡充,平衡度高。

楼主:
B6 那个牌子的比较好?、老大。。谢谢你了

网友D:
我的加上保姆一次就可以16个

网友E:
之前在晨飞航模那买了一个650的充电器可以同时充3组2S或2组3S的,用起来效果还不错。还有一个软件和USB,只我本人,对电脑不太了解,就没用那软件。这个机器还不错。要的话自己可以和重庆晨飞航模联系,给你个他的电话:023-63713517

网友F:
IMAX B6如何给3.7Li电池充电

网友G:
lz记住,凡是多功能的,几乎都不能做到精度准确控制和多路;凡是多路的都只能充锂电池。鱼和熊掌不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