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行程问题

楼主(2009-08-21):
请问下Gy520行程怎么设置步骤,我知道是要控里设但不懂,感激不尽…

网友A:
按定 3秒 闪一下 紫色 进入设置菜单 (第1菜单)
然后会闪 蓝色
按 2秒 蓝色快速 2次 2次的闪 (第2菜单)
再按2 秒 红色 3次 3次快速的闪(第3菜单行程设置)
轻按一下 变成闪蓝色 尾陀机位置会移动到最外,这时候你移动遥控器位置到你想调整的行程位置,最外位置调整后 再轻按一下 尾陀机会移动到最里处,再次移动遥控器调整最里处的行程 ,调整好了 断电 就行

楼主:
还有我按照你的方法做,进入第三项,按一下蓝灯闪确实没错尾陀机向外移动但尾陀机移到最后他又慢慢的移回来,我用控拔动遥控杆但是陀机没反映,

网友B:
老羊貌似有帖子说明,搜索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