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中停机,求原因

楼主(2009-08-21):
今天早上6点样子在小区飞450,飞到两块半电板的时候突然空中停机,好在就在眼前悬停,看好了下来的,没有损失什么,上去摸电调感觉有点热,但也不是很热,手可以一直握着的那种,重新通电后,接收器发出正常的吱吱声,但电机不转,一个副翼舵机不动,20秒后电调明显发热,拔了第三通道线后,通电接受器发出启动的声音,但回不到响应的正常声,请教是什么原因,是电调坏了吗?今天早上有点热,不过也不是很热,估计33度样子,无风,正常飞行悬停模式,没有开3D,停机后电调也不烫,我后来过了10多分钟再启动也是前面的那种情况,现在不知道是电调坏了还是接收器有问题,求哪个大大帮我分析下到底哪个出问题了,怎么看电调坏了的,谢谢!!

网友:
惦记和平时的声音一样吗?

楼主:
使用的时候电机没有特别的声音,下来后电机没有转过

网友:
电机的问题吧,这个很难说的 有可能是失控

网友:
我看电调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电调问题吧,,

网友:
电调问题~~我试过电调进水.烧电调马达会吱吱叫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好想知到

网友:
估计是电调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关心的朋友,我查到原因了,是其中的一个方向舵机坏了,估计内部短路了,通电后电调降压线圈过负载,所以一会就很烫,我拔了副翼通道通电后一切正常了,就是那个舵机单路引起的!好在不是在高空飞停机的,不然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