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产品和人品一样垃圾 65MG 万恶的舵机

楼主(2009-08-21):
65MG的事故屡见不鲜

我也在这之中不断庆幸自己的那3个工作正常

没想到今日却让我也碰上了

5层楼的高度   副翼舵机死舵   切了熄火   还好练过  就损失了横轴

可是这么烂的产品以后还敢用吗?

网友A:
 厉害。。。练过的。。。。熄火降落。。。这可不是固翼机啊。。。直升机熄火等于石头一样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练过的。。。。熄火降落。。。这可不是固翼机啊。。。直升机熄火等于石头一样掉下来。。。。。

直升机熄火降落是利用主旋翼负螺距下洗气流推动旋转保持转速,离地1米左右推油门成正螺距产生升力而降落。不等于石头一样掉下来!

网友B:
450都不知道用什么舵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都不知道用什么舵机好了

目前看来  除了65还真没有什么可换的

DS410本来数据不错  但是事故也接连不断

65这么贵  稳定性搞不好还不如3001和3003呢

再这样下去  我看还是飞500去了  整标准舵机吧

网友C:
说话不能太极端,410M, 65MG都垃圾,那不用舵机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话不能太极端,410M, 65MG都垃圾,那不用舵机爽飞吧

那是你没有碰上   一颗舵机死舵带来的后果可大可小

今天是高空航线改悬停时死的    问题不大

如果是3D呢? 损失的电子设备就更多了

而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伤人了不是更危险?

一些不是很大品牌的舵机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65MG作为这样一个大厂,舵机连连出现事故,难道不应该谴责吗

舵机作为一个飞机的主要控制设备,它的故障率应该极低才是

网友:
楼那么高啊,你的飞机真是坚固啊,那么高下来还只是横轴坏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练过的。。。。熄火降落。。。这可不是固翼机啊。。。直升机熄火等于石头一样掉下来。。。。。

熄火降落 不等于 油门拉到底看飞机自由落体

网友:
楼上的就那么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有碰上   一颗舵机死舵带来的后果可大可小

今天是高空航线改悬停时死的    问题不大

如果是3D呢? 损失的电子设备就更多了

而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伤人了不是更危险?

一些不是很大品牌的 ...
发发牢骚,我能理解,我也坏了3个65MG,但都是炸机坏的,是我的天九控,失控造成的 开始也以为是舵机死机,因为不管怎么修舵都无反应, 换控后没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看着你落最

网友:
舵机快不行了一般都有前照的  比如说 某个舵机声音不同与其他几个  或者发射机回中了 舵机还发出响声  这时你就该全面检查舵机了  是电机坏了还是 滑动变阻器坏了  该换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拿出证据来说明是假货!你能排除韩国人在65mg上为了利润最大化就不会偷工减料吗?

网友:
凡事不能太偏激,这样不是理智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中国的产品在国外出问题,外国人用你这种方式以一个产品质量问题代表一个国家人的人品,你会怎么想?

网友:
人家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才那样做的!

65MG今不如昔。
开始做的时候,体现老外的本性-----好质量;
后来感到投放中国市场也要适应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中国的社会充满了虚假浮夸、尔虞吾诈,连食品药品这样关系到人命的东西都能胡来。   他们当然也要进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了。

楼主:
另外比较让人生气的一点就是    这些舵机经历了300多起落  难道说寿命就这么长?

至少再多一点坏了  我也就认了   正直青春年少  惨遭腰折啊

网友E:
棒子如果不偷工减料,你们用1~2年都不掏钱换新的,它怎么赚钱啊,这点都不会想~唉!
不要以为老外的头脑都这么“单纯”不会赚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棒子如果不偷工减料,你们用1~2年都不掏钱换新的,它怎么赚钱啊,这点都不会想~唉!
不要以为老外的头脑都这么“单纯”不会赚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