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向买机子

楼主(2009-08-21):
价格便宜点的,先练手。
电的,留空时间长点。
前几天玩的小东西留空时间加上待机才15分钟。太不过瘾了。
请前辈们给推荐一款便宜的,留空时间长。
以后换其他机子不用太多多度的。
谢谢!

网友:
都十五分钟了,你还不满足!

网友:
玩油的时间长

网友:
楼上的

油机机都不便宜

网友:
果然比我还新

7、8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开始玩飞机的时候,买的是3通机,电池是固定的。
这一点也误导了我,竟没想到可以多备几块电池,后来看模型电池都是活的,一个飞机N块电池的飞,才明白了。

我也是新手,结合我自己的感受,我有两个建议:
1、买个ESKY的LAMA,双桨机,配个耐炸脚架,4、5块电池,至少10副桨,合计500元左右,可以练习舵面反应,那个控还可以玩G3、G4,这是个比较经济的方法;
2、买个4通小单桨,开始练的时候可能感觉难一点(也会有很多老手说这类飞机不好飞),但这种飞机相当耐摔,维修也简单,飞起来没什么压力。

另外建议参考一下论坛老贴《夏利和大奔》

网友:
ELE的火狐吧

网友:
大家注意啦 LZ说的好象是固定翼

网友:
建议直接上450机

我从来没飞过,前几天刚买了个400级,esk的026后悔了。早知道买450了
三天玩了不到三小时就基本能对尾了。现在五天了真想买个450
朋友还是直接450吧,一点都不难飞

网友:
固定翼时间长!!!

网友:
玩滑翔吧

网友:
我也想飞电固,不过刚买的模拟器还没寄到,再过段时间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