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

楼主(2009-08-21):
刚在无门无派那里买的 DSX7  设置都大概知道了,想请教个问题
      我以前的6EXH  都有失控保护  这个2.4G 控 没有吗?
             在哪里能了?

网友:
肯定有

网上找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
有呀,对频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了。

具体做法:把油门放到最低,对频之后,就Ok了

楼主:
把油门放到最低  对频之后,就Ok了  不用进系统设置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油门放到最低  对频之后,就Ok了  不用进系统设置什么吗?

完全不用,再说系统里也没有设置什么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