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dan的升力从哪里来?

楼主(2009-08-21):
问题如题.要是只靠尾部的喷流,,岂不是要将喷口装上角度?而平飞的时候,有个仰角?如果是自身旋转的话,有怎么保持升力呢?
问这么多,主要是突发奇想,自己可不可以做个导弹,追下航模吓他们一条,哈哈

网友:
火jian的升力从哪里来?

网友:
导弹飞行速度快,只要尾翼就能产生升力。
我玩过的火jian发动机只能烧4秒,推力500克。lz玩火jian飞机去,2000块一架

网友A:
听过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没听过分制导和非制导的。大哥,不能制导叫什么导弹啊,那叫火jian弹好不

网友:
洲际导弹是如何实现远程打击的
1 如何做到长时间持续动力
2 推进设备与沃喷一样吗

楼主:
巡航导弹我知道有机翼的,象战俘.飞行原理和飞机类似.弹道导弹是飞到太空,再回来地面,走的是弹道.这个大家也知道。 但空空导弹一般没有机翼,平飞的时候,估计就同楼上的兄弟说的那样,用舵来调整.因为速度快,所以舵可以很小..
        我只是想做个外[型象的.但看来飞行速度跟不上,就难免要加上机翼啊.如果上个X机翼在中部靠前,后面加个+舵,应该也可以吧?我用后推动力,哈哈哈

网友:
火jian发动机烧的是液氢和液氧等燃料吧!
因为是一次性使用,所以没必要装那么贵的涡喷,再者涡喷的速度不如火jian发动机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弹分为制导的和非制导
制导导弹是在导弹上有可控的类似副翼尾翼的结构,像遥控模型一样
非制导导弹要计算好弹道,这样就可以击中目标了,和炮弹一样,在空中姿态无法调整。
自己做导弹很难的。。。因为目前模型 ...

引用 网友A:
听过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没听过分制导和非制导的。大哥,不能制导叫什么导弹啊,那叫火jian弹好不

咱们一般把不能制导的叫炮弹,能制导的叫导弹。但台湾人则一律叫飞弹。

所以以咱们的习惯来说,导弹没有非制导的,也没有弹道的。

非制导的大多数都是弹道的,都叫炮弹。

网友:
导弹的升力当然来自弹翼和弹体
导弹因为速度高,所以升力面积不需太大,慢速巡航导弹就需要大的升力面积了,有些巡航导弹已经做的像飞机了。
如果没弹翼,弹体投影面积也很小的话,那就只有靠矢量尾喷管,将推进力转换为垂直的升力和水平的推进两个分量,否则长时间平飞是不可能的,就只能做弹道(抛物线)运动,这个只要推进力和惯性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 但空空导弹一般没有机翼,平飞的时候,估计就同楼上的兄弟说的那样,用舵来调整.因为速度快,所以舵可以 ...

空对空导弹不平飞的。

您可以去查一下AIM120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一般来说就是十几秒钟,走的弹道。AIM120飞行距离的绝大部分是无动力的,完全靠初始阶段发动机加速达到的5到6马赫速度的剩余动能。

短程格斗导弹用的一般是矢量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对空导弹不平飞的。

您可以去查一下AIM120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一般来说就是十几秒钟,走的弹道。AIM120飞行距离的绝大部分是无动力的,完全靠初始阶段发动机加速达到的5到6马赫速度的剩余动能。

短程格 ...

怪不得LO里面,老鹰射AIM120,十秒钟后我开27猛桶滚就能甩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LO里面,老鹰射AIM120,十秒钟后我开27猛桶滚就能甩掉

呵呵,LockOn里面还是反映了很多真实成分的。比如说AIM120/R27号称射程为80km左右。很多人也许会以为只要两机距离少于80就能开火,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80km是最乐观的射程,条件是迎头,下射。如果导弹发射后敌机发现,转向,你发出去的导弹多半就会脱靶。这个时候HUD上的Range指示会大幅减低,原来In Range的敌机马上就变成射程之外了。尾追的时候,哪怕是AIM120也顶多只有不到20km的射程。

美军实战当中击落的大部分敌机,都是在极不对等的条件下达成的。对方很多时候没有预警机、没有雷达告警……否则的话立马掉头逃跑,嘿嘿

网友:
楼主作战斧巡航导弹模型好上手 尾推的 带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一般把不能制导的叫炮弹,能制导的叫导弹。但台湾人则一律叫飞弹。

所以以咱们的习惯来说,导弹没有非制导的,也没有弹道的。

非制导的大多数都是弹道的,都叫炮弹。

炮弹没有发动机,只在炮管里面通过火药加速,出去之后就无动力了。火jian弹&导弹是带动力的。另外,现在一些航空**也有翼片,可以调整飞行轨迹,号称“灵巧**”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发个贴怎么到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弹分为制导的和非制导
制导导弹是在导弹上有可控的类似副翼尾翼的结构,像遥控模型一样
非制导导弹要计算好弹道,这样就可以击中目标了,和炮弹一样,在空中姿态无法调整。
自己做导弹很难的。。。因为目前模型 ...

不导的还叫导弹?真没见过这种半瓶子没到就忽悠人的。
导弹导弹。。能制导的弹药。
不能制导的叫火jian弹。

网友:
想想穿天猴是怎么上天的 你就明白了  那玩意不需要升力。和火jian弹。火jian筒都一个道理
只是导弹是有制导的,他的尾翼有舵面控制的

网友:
导弹貌似很少有全程动力飞行的,所有中程空空导弹都有一个不可逃逸区,只有在那个距离里面飞机才很难摔快导弹,不过那个距离要比他号称的最远射程短很多很多。貌似能全程有动力飞行的只有可能是近距空空导弹。呵呵,还有巡航导弹。
模型飞机挂火jian不是没有买的啊!我记得以前淘宝上还有一家卖模型火jian发动机的,很便宜不到10块钱一发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2010-04-07):
你可以考虑巡航式的,呵呵,带折叠翼的

网友(2010-05-26):
能制导的炮弹 不叫dao dan,坦克主炮现在能发射dao dan,火 箭弹也能多弹头制导,现在兵器功能多样话,已经不能按以前意义区分。

网友:
楼主要制吓航模的dao弹,建议搞巡航dao弹好了,
高KV电机尾推或函道的都不错,速度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一般把不能制导的叫炮弹,能制导的叫dao dan。但台湾人则一律叫飞弹。

所以以咱们的习惯来说,dao dan没有非制导的,也没有弹道的。

非制导的大多数都是弹道的,都叫炮弹。

蝰蛇就是就是激光制导155毫米脱壳穿甲弹,它的确是用炮发射的,而且没有发动机,只不过它竟然有副翼..
那它还是炮弹阿

网友(2010-08-14):
回复 网友F:

洲际捣蛋发动机工作时间不长,之所以距离远是因为大部分路程都是在太空

网友:
楼主做一个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又上升一个层次了,呵呵!

网友:
不断创新

网友:
挺危险的

网友:
http://bbs.kechuang.org/thread.php?fid=89
楼主想做dao dan 去这。
http://tieba.baidu.com/f?kw=%B9%CC%CC%E5%BB%F0%BC%FD
还有这个。
看完你基本就会做了。

网友G:
dao dan能飞的原理貌似不是因为后边尾翼产生的升力...而是由万有引力得知,任何物体的速度超过第一宇宙速度   就会脱离地心引力飘起来

网友:
巡航dao dan一般是涡喷,弹道dao dan是火 箭

网友:
怎么导 弹被和谐了?

网友:
新手潜水中,你们不是在讨论模型,这个好像是在谈军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dao dan的升力当然来自弹翼和弹体
dao dan因为速度高,所以升力面积不需太大,慢速巡航dao dan就需要大的升力面积了,有些巡航dao dan已经做的像飞机了。
如果没弹翼,弹体投影面积也很小的话,那就只有靠矢量尾喷管,将推进力 ...

正解

网友(2010-09-25):
想研究dao dan,就读读空战战术与机动的空空武器-dao dan部分。DOF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dao dan能飞的原理貌似不是因为后边尾翼产生的升力...而是由万有引力得知,任何物体的速度超过第一宇宙速度   就会脱离地心引力飘起来

歪理,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想过没有?前面解释的那么清楚了,居然还能这么说,不看贴的吗?

网友(2012-03-03):
洲际dao dan不是长期动力,它是椭圆抛物轨道,主推力只到在出大气层变轨前后,原帖由 蓝色∮的海 于 2009-8-21 12:33 发表
洲际dao dan是如何实现远程打击的
1 如何做到长时间持续动力
2 推进设备与沃喷一样吗 [/qud洲际dao danote]

网友:
回复 网友I:

火 箭  应该讲的是推进  而不是升力  压根就不产生升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三个方面可能产生  意识弹体本身 二是操纵舵面 三是弹翼   因为单体一般是对称的 故不产生升力     升力全部来自舵面和翼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