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和飞机的能量转换效率那个高?

楼主(2009-08-21):
想不通.,..............................................
好像飞机比鸟节能,不用扑翼也能飞,但是按照常理鸟的效率应该更高,自然比人聪明

网友:
鸟的翅膀既产生升力又产生推力;而飞机需要靠发动机产生推力已获得速度,通过速度,机翼才能产生升力.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明确!你说的效率指的是气动效率还是能量转换效率?????

网友:
道理是这样的,说的好啊

网友:
我觉得鸟的效率高,最起码电能有一部分已经变成螺旋桨的动能了

网友:
鸟吃点虫子就能飞了··飞机吃虫子可飞不起来
哈哈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说,鸟吃的每一条虫子都是有生命的,聚集了很多灵气才飞起来的
飞机吃的油是古代动植物的尸体,经过N多年的转化形成的,相当于吃土,呵呵!

网友:
生物的能量转换效率最高
但极限往往很低,鸟类据说超过40kg就很难飞起来了,最重的就是信天翁,最重个体也就40kg

网友:
同意LS。鸟对气流的微妙把握和运用,是当今最先进的飞机也赶不上的。因为飞机的机翼根本无法像鸟类的翅膀那样灵活的改变形态。老鹰可以借助上升气流,几乎不费任何力气就能爬高几百上千米。

就效率而言,所有的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都排出大量的热能。这些热能对飞行没有任何帮助,全都白白浪费掉了,所以从这方面来看飞机的能量利用效率也是远远不如生物的。

网友:
不光效率没鸟高,而且我们用的电子设备  还赶不上它黄豆大的脑袋。鸟起飞降落都不用跑道,只要一根电线就够了。

网友:
人类目前掌握的飞行技术很原始的,连翼龙都不如啊。但人类过分相信BAO力,随便就把破铜烂铁扔太空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明确!你说的效率指的是气动效率还是能量转换效率?????

能量转换效率。

网友:
同样的重量,飞行同样的距离,的确鸟类要消耗少得多的能量。

网友(2010-02-16):
 ,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方面较多。

网友:
如果说相同的卡路里谁的飞行距离远,电动滑翔机绝对不比鸟类差.
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能量转换效率,能量存储效率.控制系统,目前远远不及鸟类.
毕竟人的滑翔机脑袋在地面,鸟类的自主控制系统都在身上..很不公平啊.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值得讨论:loveliness: 。。。

网友:
鸟类超过40KG的大有鸟在!

远古的翼龙 别忘了,据传说说那种鸟类甚至能提起相当自身重量的恐龙,鸟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感器遍及全身,连羽毛都能捕捉到细微的气流和周围的气压变化,调整飞行姿态以最大效率利用空气浮力,飞机的翅膀可不会灵活变形啊

网友:
哈哈

“就效率而言,所有的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都排出大量的热能。这些热能对飞行没有任何帮助,全都白白浪费掉了,所以从这方面来看飞机的能量利用效率也是远远不如生物的。”
那么鸟拉出来的粪便应该就相当于飞机的废气吧!

网友B(2010-08-10):
整体上来说那鸟的能量转换率高,毕竟鸟的能量还有其他的功能要消耗,仅仅以飞行来论人类的飞行器效率还是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