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G3.5,G4,G4.5 简明设置

楼主(2009-08-21):
    看过很多写模拟器设置的教程,很少有简明的能让初学者完全看明白的。今天又连续看到这方面的求助帖,所以斗胆写一下。我也是个新手。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不吝赐教。

第一步,设置Emulator。

1、打开Emulator。
如下图(V3.1 英文版和V3.3汉化版),如果可能,推荐使用英文版。

二话不说把左边这两个对勾选上。
第一个的意思是:尝试干掉载入时的错误。
EMU是一种软件破解,当它去调用RealFlight的时候,有可能发生意外的错误。这个选项的作用就是“就算你出错,我还是要尽量让你运行起来”。
第二个的意思是:超越游戏杆控制。
也就是说,让Emulator拥有比游戏杆更高的控制权,只有选择了这个,右面的信号修正才能起作用。

2、检测遥控器通道。
常见到有人问,这里的数字应该怎么设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关心这个,而且不同的硬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按一下自动检测(Auto-Detect),按照提示活动遥控器摇杆就可以完成检测。检测结束时注意一下,X1,X2,Y1,Y2这四个的数值绝对是不一样的,否则要重新检测(注意不要在无关的方向上拨动摇杆)。

3、信号修正。
可以通过这组数字,对四个方向的信号进行修正,不过RealFlight里面也有校准的选项。新手可以不在此处进行修正。
不过实际使用时发现,在RealFlight里进行校准,是不能保存的,下次打开还要再校准,为了省事,最好手工调整这四个数字,并选择下面的锁定校准值。这样以后就不用再校准了。
比如,在信号修正里填写数字,然后在RealFlight里校准项里查看效果,道理很简单,一看便明白,不过要根据自己的硬件设置合适数字,还得多试几次。

4、键盘映射
当你使用4通的控来玩的时候(其实很多多通道控这时也被当作4通控来用,RealFlight原装的手柄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需要用键盘来操作另外两个通道了。
首先选中键盘映射的对勾,之后按照你的习惯设置两个安键组合就可以了。用默认的Ctrl+F,Ctrl+G也没问题。
汉化版在这里出现了襟翼和起落架,那是不合适的,不用理会。

5、运行游戏

第二步,设置RealFlight

1、选择手柄/遥控器/游戏杆。
**游戏画面后,依次点机上面菜单里的Controller(控制器/手柄/遥控器/游戏杆),Select Controller(选择控制器/手柄/遥控器/游戏杆),正常情况下,你的遥控器将显示在这里,选择它就行了。
当你同时插入多个手柄,这里会显示一个列表,选择你现在要使用的那个手柄就行了。
如果列表里面是空的,那就说明你的遥控硬件有问题,重新插一下试试。

2、
校准手柄/遥控器/游戏杆
选择上面菜单里的Controller(控制器/手柄/遥控器/游戏杆),Controller Calibration(遥控器校准),之后把遥控器摇杆往各个方向最大限度地活动,之后将摇杆松开,让他们自然回中,这是数值显示应该有三个是0%。

3、
通道映射。
通道映射的问题是被人问得最多的,新手常常疑惑,到底哪个该选哪个。
实际上,不同的遥控器硬件,不同的手型,在这里的设置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只要搞明白设置的方法,任何情况都不会出错了。
首先,动一下油门,看看哪一个蓝条在活动,就把这个蓝条后面的选成Throttle(油门)。
油门在最低位的时候,蓝条也应该最少,油门在最高位的时候,蓝条应该是满的。
如果正好相反,就把蓝条后面的对勾(反向)选上。
如果油门在最低位的时候,蓝条没有收到头,或者油门在最高位的时候蓝条没有充满,那就需要关闭通道映射,重新校准。
其他的各通道设置都与此类似。
按一下自己刚才在Emulator里定义的两个键盘快捷键,看看是什么通道,按照自己的喜好,将其设置为Smoke和3-Pos. Switch就行了。再根据情况看看是不是要将这两个通道反向。

那几个通道的含义:
Roll               横滚
Pitch              俯仰
Throttle           油门
Yaw                航向
Smoke              熄火
3-Pos. Switch      3D模式切换

4、飞吧。

网友:
非常及时

网友A:
用G3.5的狗,能飞G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3.5的狗,能飞G4吗??

我的0404,0905A,以前都是玩G3.5的,后来改玩G4,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就可以用。
再后来试装G4.5,装上后发现用不成,但是经过研究,对emu进行了一些改造,也可以用了。

我能说的只有这两个,其他的因为没有用过,所以不能贸然做答。
理论上说,可以用3.5,那么可以用4和4.5的几率很大。

再说得详细点,以emu3.3(大蒜头汉化版)为例,它支持G3.5,G4,G4.5。
那么只要你的控能玩其中任何一种,就一定可以通过emu玩其余两种。

网友:
谢谢LZ!
学习了!^_^
回去马上试试!!

网友:
很奇怪偶这样设置了,在G3.5里没问题,在G4和G4.5里飞滑翔机没问题,飞直升机油门没用

网友:
找到原因了,应该还加上一条对有些遥控器玩直升机油门没反应的,和7号联动就行了

网友(2009-11-01):
很不错的新手贴啊。。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今天装G4搜到了这个帖子,再顶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0905A到这一部怎么也不运行了

网友:
对有些遥控器玩直升机油门没反应的,和7号联动就行,请问是怎么设置7号联动的,7号指的是?

网友:
好帖子,楼主大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0404,0905A,以前都是玩G3.5的,后来改玩G4,一点问题都没有。直接就可以用。
再后来试装G4.5,装上后发现用不成,但是经过研究,对emu进行了一些改造,也可以用了。

我能说的只有这两个,其他的因为 ...

我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一样,以前用G3.5直接装G4后就可以用,但后来升级了G4。5就不可以了,回家试试勾上那个拂略错误的试试,另外楼主你G4升级G4。5的是在那下的?能不能给个连接,我下个和你一样的,

网友:
先收藏,等买了鸡鸡再研究

网友B(2010-05-27):
为什么我按楼主同样设置飞机起飞后自己绕大圈,副翼修正后还是绕大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2010-08-21):
苦苦尋找的好貼,收藏了.

网友D(2010-12-03):
不错的学习贴 方法基本掌握

网友E(2011-02-28):
很不错的新手贴啊,给力

网友F(2011-07-19):
看了楼主的好帖总算是设置对了!Thanks

网友G(2012-06-08):
SMOKE那个猜了好久,看到您的翻译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