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KE480R马达正常工作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多少

楼主(2009-08-21):
我家在浙江,最近一直很热,我的AKE480R马达飞行后温度较高,但是不烫手。室外温度基本上在35度左右。而我的JJ重800克,用11T齿轮,飞航线,不暴力。这个
电机
正不正常啊?

网友A:
这个电机温度不高。配60A的很暴力。。。。。。
手头就是这个电机。。。。

楼主:
你们都说温度不高,为什么我的电机那么热啊(还没到达烫手的程度,但接近了)

网友B:
固定电机的螺丝是多大的呀!里面那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