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每飞三个起落皮带就自动上得好紧

楼主(2009-08-21):
又要打开尾管夹放松皮带 怎回事呢

网友A:
头回听说。从结构上来说,只回越来越松。皮带自己变粗了不成

网友B:
LZ的尾撑杆是松的吧

网友C:
还有这事情

网友D: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E:
尾管一定要上紧 尾撑杆一定要装 自动上紧的事我经历过, 后来检查了这两个地方,问题解决

楼主:
原帖由
mo99mo
于 2009-8-21 22:33 发表
刚才检查水平翼固定组上面罗丝有点松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F:
我的是变松啊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尾管震动太大造成了,想象一下,要把墙上的钉子拨出来(尾管夹在机身固定座的情况类似),不一定非要用钳子拨,可以用锤子从钉子侧面反复敲打几下,钉子就慢慢移出来了。
尾管虽然有皮带的拉紧力,但是相比震动往外移动的力小,当然尾管就往外移。

网友H:
呵,我的也是一飞就紧,蹦蹦的。检查一看,皮带多转了180度。高速转起来后,皮带挤到压带轮外边去了。

网友:
哈哈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