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承 小电主轴 看图片把

楼主(2009-08-21):
看看图片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漂亮!!!!
牛人!!!!
是雕刻机吗?

网友:
很精致,好作品

网友A:
 好图~~
有一个问题,做成散热器腮片散热效果不是更好吗?

网友:
漂亮!
里面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做的好精致啊~!这个设计的好

网友:
无刷电J?

网友:
用这个电鸡会很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图~~
有一个问题,做成散热器腮片散热效果不是更好吗?

是的 我要 加上散热翼 飞速达电机  2万转

网友:
用個船用水冷無刷水如何

网友:
又见到楼主那个"自动化"的机子了,应该弄个视频给大伙看看

内转子工作时好像热量比较大,做好散热功夫才行

网友:
设计的不错,看着好像是普通轴承,径向的刚性问题解决了。轴向窜动测过没有。

网友:
又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