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210*400怎样加工多线螺纹??

楼主(2009-08-22):
想加工多线螺纹,可是210没有加大螺距的功能,请问大家都是怎样加工多线螺纹的??还有就是华飞210*400怎样加工左旋螺纹??谢谢!!

网友:
加工左旋轮把挂轮里有个带轴的上在塑料轮边上就行了

网友A:
用乱扣盘,在相对的两个数字上入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乱扣盘,在相对的两个数字上入扣。

请兄台说得具体点,小弟没有见过实物乱扣盘,不知怎么用。

网友:
还是先把罗距和挂轮弄明白了,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