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起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也谈谈我飞电直的曲折经历-后继报道)

楼主(2009-08-22):
“自己动手,乐趣无穷,也谈谈我玩电直的曲折经历”一贴的后续报道

等了三天,配件到了

终于把机机修好,又可以爽飞了。大桨换成黑色的木桨,乍一看,貌似碳桨。

修机机的工具

楼主:
这是自制的1.5和2.0内六角螺丝刀,很好用

楼主:
下面把修好后的飞行的情况说一下。
首先说明,又飞了三次均完美着陆(每次对尾悬停10分钟,飞完后测得单节电压3.6伏),先自赞一个。可惜没有飞行照片,让老婆拍,老婆说没兴趣,没有共同语言真可怕。。。。

首飞时,炸坏一只舵机,正好以前的四通飞狼还有一个舵机好用(7.5克,杂牌)(图片),用作尾舵,实践证明,可用,锁尾效果并不比9克辉胜舵机差,未出现抖舵、追尾之类情况,整个飞行中没有因为方向原因操心。只是猛推油时,尾巴有点往右甩。

楼主:
倾斜盘用的三个辉胜舵机不负众望,精细的舵臂行程输出,使得机机能够很稳定的悬停。

改的六通控也未没有出现失控情况,手感表现堪称完美(没有比较,不知用高档控是怎样一种感觉)。

楼主:
这是自制的练习架,连接处用塑料瓶的底部制成。比原先的结实多了。

平衡杆两边加了两个1克左右的螺丝,未固定,转动起来甩在最外侧,感觉好象比第一次飞行要稳,不过也可能是心理作用,或者是手感比以前更适应了。下次再加一点重量试试。

楼主:
另外说一个自己想出来的检测主轴是否弯曲的好方法。
用电钻,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用了。无论是主轴、横轴还是尾轴,直接用肉眼或或者滚玻璃看不出来的弯曲,用这个方法基本上都能检测出来。可以用手握住,凭手感能分辩出极其细微的弯曲。

这是第一次炸机换下的横轴,用肉眼或者滚玻璃根本看不出弯曲,用电钻一转,用手能感觉出来已经弯曲的跟麻花一样(在手里象蛇一样扭动)。

用同样方法检测刚买回来的四根主轴,发现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弯曲(机械加工精度问题,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用过之后,发现不太影响飞行

楼主:
预防飞丢的措施,也是网上学的,虽然机机飞丢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以防万一。要把机机成功赎回,我考虑最少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中的一个:1、拾到者心地善良(这个不用多说);2、非模界人士(不懂行情,不知道机机的价值,以为一、两百块钱呢)。

如果是我拾到这么一台机机,我有40%的可能性据为己有,还有60%可能性是无偿还给他,交个朋友嘛,说明我是个善良的模界人士(仰天做陶醉状)。

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以后有了其他心得体会,我会继续发贴跟大家交流。END

网友:
进来掰大牛。

楼主:
现在才发现原来用TT浏览器发不了图片.

网友:
楼主这个能有这个折腾劲,堪称“玩家”

陀螺别用扎带硬捆  用陀螺用的那种厚双面贴就行 :loveliness:

网友:
 LZ 很强大啊~~~哈哈哈!我有和你一样的球头钳~~~

网友:
练习架阶段后 刚有点 门道。刚有点 技术的 时候是 最兴奋的。

网友:
LZ总结的经验很不错

网友:
顶一个,厉害
楼主说说那个控怎样改成6通的,还带CCPM控制

网友:
直机飞丢的可能性不大,但要是真丢了,可能麻烦就大了,要是掉下来砸到XXX,就不是50元可以赎回的啦~

网友:
在机壳上写那些字太难看了,建议透明胶贴纸条吧

网友:
 LZ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