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老是扫齿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最近经常扫齿,而且大多是 收油门后扫齿
1.调整过马达齿和大齿的距离,传动齿轮和大齿也没问题。
2.我觉得原来0 40 50 60 70的油门曲线在油门杆25%处40点太高了,减速会太突然造成扫齿,今天飞的时候 改成了0 28 46 58 70还是扫齿了

网友:
嘿嘿,我是2个星期前,430pro空中连扫2个大齿盘,可能是齿轮间隙引起的。

不过我猜215扫齿应该是没有单向轴承的缘故。但是180从来都没扫过齿,一直是直接大齿飞出

楼主:
...这从来没飞出去过 ,就是 降落的时候 扫掉几颗。。。不过降落的时候割过几颗小草, 或多或少可能也有点关系。。。没办法 小草 对小鸡鸡来说 太高了。。。

网友:
你电调设刹车了吧

网友:
电调要是设刹车应该感觉很别扭的,会一直扫齿吧!怎么才见LZ说扫齿?

楼主:
的确  阿阿阿

我刚设置过电调  设了个超柔启动

因为第一次 设置电调 所以开始设错了没改启动 却改了 刹车,后来发现不对 但我又不知道到底是有刹车 还是没刹车
然后看说明书 不知道哪儿飘了一眼说出场默认是有刹车的 就设了刹车

阿阿阿阿阿 晕

楼主:
2天扫了5个  就因为刹车。。。。。。

网友:
同问 是否将电调调到无刹车就可以

楼主:
俄。。。无刹车 齿轮距离控制好,小心点飞 就ok

网友A:
 哇 这相机貌似不错啊

网友:
我猜想是不是 一是电调无刹车和柔和启动 二是不管180还是215都是以尾管为主梁的结构 固定在主梁上的固定结构哪个固定不牢靠或者受外力时发生横向圆周形变导致(0.4模数)电机齿高速掰断已经不是完美啮合的大齿轮呢?(理由是我在仔细观察了我的2个断过的180齿轮发现,都是大齿的下端碎点严重于上端碎点。)所以自此之后我的解决方法是把电机附近的固定板螺丝固定非常紧固,把陀螺仪上方的那个环尾管螺丝故意弄的稍松但也不能轻易就能扭来扭去的只是相对前端的那些螺丝而言要松。这样受力时尽量让力传到远离那几个要命的齿轮  (讲话太罗嗦了叽里呱啦一大堆,也不知道有没有谁能看懂 )

网友:
没玩过SJM,看不懂

网友:
你的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好。我当时买飞机的时候买了15个齿轮。到现在一个也没用上。

网友:
0 40 50 60 70  这个做法是比较疯狂的。而且飞机锁尾也不会强到哪去。

网友:
0-40看着是有点儿悬乎 还是温柔点儿吧 锁尾不好未必就是转速的问题

网友:
有眼光啊

引用 网友A:
 哇 这相机貌似不错啊

看幅面是单反+长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