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500电机齿轮选择

楼主(2009-08-22):
求救 500电机齿轮选择!!!!!!

兄弟们帮帮忙

2000KV的电机 100A的好盈铂金电调

我想用6S锂电 和 6SA123 混合用

请问用多少电机齿轮合适??? 不飞3D  只飞航线  不爆飞

谢谢了

网友:
6s锂电和6s123混合用是不行的。差太多。要么7s123还可以。

楼主:
哦 那只能改下了 改成7S 123

网友:
这个配置6S 123LiFe亚拓500一般配12-13T合适了。配12T足够一般的3D练习3.5-4分钟。13T 的3-3.5分钟。

LiFe单个电池的大概输出就是100W这样,如果要在增加动力,需要在提高电压才行了的。7S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目前市场上的充电器大多都是6S的,超过6S的电池组,充电不是一般的麻烦了。LiFe的内阻要比LiPo的大很多,瞬间的放电能力比不了LiPo的。实际飞行感觉是在做一些突发性大螺距动作时候没有LiPo来的暴。

如果是要兼顾6S LiPo使用的。建议配12T小齿,用6S A123电池组时油门100%设置,6S LiPo电池组时,油门60-75%的设置。或者选择5S 3200-4000Ah LiPo电池组,油门75-100%设置,这个状态下的动力,足以达到超越目前亚拓原配动力。用5S 4000mAh,足够满足正常比较激烈的3D飞行4分钟。

目前在亚拓500上实际使用感受,电池组的重量控制在550克内基本上感觉不到很大的区别了的。A123 7S,LiPo 4000mAh 5S,大概都是550克的重量。

楼主:
感谢 gxlzhdx

太详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