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烧了

楼主(2009-08-22):
我华科尔好像是什么w701的控
在接反电源后
烧了那个好像是保护电阻的原件
请问怎么弄好?

网友:
买个一样的电阻换了。

楼主:
不知道那烧的是多少阻值的啊

楼主:
高手都帮帮忙啊
我认为那是二极管烧了的
但它却长着个电阻样
所以就弄不明白了

网友A:
二极管和电阻很好区分的啊,二极管一般是黑的,一头有黄色,或者其他什么颜色
电阻采用色环标志法,分4环和5环两种,查表就知道阻值了,色环法应该是“棕赤橙黄绿蓝紫黑白”,具体对不对我也记不清了,最后一位是误差精度
一般的接反电不止会烧一个电阻吧,稳压器会坏,电容也会坏,MOS会,数字电路部分的集测块也会比如74系列,当然这些坏了可能外表看不出,一般而言,修的希望比较渺小

本人电子水平有限,楼下的高手继续分析

网友:
你的照片看不清楚啊 有问题可以问我

哈 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烧的是多少阻值的啊
这种电阻一般是零点几欧,最大有也有几欧的。
先不换电阻,接电电源,打开开关,将万用表置500MA档,串在电阻位置触碰,如果电流在200MA左右,说明其它地方基本上没问题。如果电流极大,检查其它地方有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一般是零点几欧,最大有也有几欧的。
先不换电阻,接电电源,打开开关,将万用表置500MA档,串在电阻位置触碰,如果电流在200MA左右,说明其它地方基本上没问题。如果电流极大,检查其它地方有短路问题。
好办法都让你说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一般是零点几欧,最大有也有几欧的。
先不换电阻,接电电源,打开开关,将万用表置500MA档,串在电阻位置触碰,如果电流在200MA左右,说明其它地方基本上没问题。如果电流极大,检查其它地方有短路问题。

这家伙 说话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和电阻很好区分的啊,二极管一般是黑的,一头有黄色,或者其他什么颜色
电阻采用色环标志法,分4环和5环两种,查表就知道阻值了,色环法应该是“棕赤橙黄绿蓝紫黑白”,具体对不对我也记不清了,最后一位是误 ...

应该是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楼主:
多谢各位哈
特别是 铜河 大哥
一会就试试
好几架飞机都放着呢
就一个控
要是修好了
飞机又可重返蓝天了
要是控报废了
以小弟现在的条件
飞机也只能先库存了
谢谢各位撒

楼主:
小弟试过了
正如 铜河 大哥所说
点触电流就是200MA
现在我这有个1.6欧的电阻
接上去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哈

网友:
恭喜LZ修理成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2009-09-29):
恭喜楼主修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