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发射机靠近舵机,导致舵机狂抖

楼主(2009-08-22):
我用的800mw,1.2g百通,天线一接近舵机,舵机就开始左右狂抖~~

我的舵机是标准版辉盛9g,大家有这种情况吗?手头没有其他舵机,不知道是通病还是辉盛舵机特有的问题~~

在飞的距离比较远,也就是控的信号相对较弱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干扰?也就是在地面原本没有干扰现象,到了稍远距离,干扰出现了。

那么飞行距离就受到了干扰的严重制约,而不是受遥控距离不够远,视频传输距离不够远制约。

上次干扰炸鸡后就一直胆战心惊的,是不是和距离接收机一样,视频发射也要距离舵机20cm以上了?哎~怕怕的,都不敢飞了

接收用的是2次变频的大金鹰~控是RD8000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A:
视频发射机离舵机近的话一般都会干扰舵机的,不过我的北田舵机离开发射机大概5CM,不抖舵,再近就抖了,还有如果给舵机连线加了抗干扰磁环反而会加重舵机抖舵,这点我一直没想通 。FPV在布局上要注意强、弱电的隔离,保险起见一般20C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发射机离舵机近的话一般都会干扰舵机的,不过我的北田舵机离开发射机大概5CM,不抖舵,再近就抖了,还有如果给舵机连线加了抗干扰磁环反而会加重舵机抖舵,这点我一直没想通 。FPV在布局上要注意强、弱电的 ...

我正准备加磁环试试,还好你告诉我

网友B:
用独立供电好点

网友C:
1.2G视频发射是会干扰72M遥控接收的,换2.4G的视频发射就OK。

网友:
2.4的也会干扰,我的2.4G500mw发射,遥控接收机是恒吉那种带信号指示灯的,天线靠近舵机线的时候信号指示灯立刻就灭了,后来给舵机线包了铝箔就好些了,不过装到飞机上的时候还是有多远就装多远

网友D:
无线发射多多少少都会对舵机有一些影响的
辉盛的特别厉害,出了名的抽风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独立供电好点

恩,我是一直用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G视频发射是会干扰72M遥控接收的,换2.4G的视频发射就OK。

对了,控是4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发射多多少少都会对舵机有一些影响的
辉盛的特别厉害,出了名的抽风舵机

厄,我得辉盛的左右来回抽风,估计是电机吃不消,烧了两个舵机电机

网友:
老大,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我的是百特700mw,发射机天线离舵机10cm,就颤,但是还是受控制,没有大幅度的抖动。然后非常费电(应该是舵机颤的原因吧)。你的问题解决了的话论坛上表示下,好让我也摆脱这个烦人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E:
我用2.5W 1.2G 的发射,2.4G没有你说的的调舵现象,可能是我把线换成同轴线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2.5W 1.2G 的发射,2.4G没有你说的的调舵现象,可能是我把线换成同轴线的缘故吧。
什么线换成同轴线了?同轴线是那种屏蔽线么?

网友E:
微波50欧的细线,几元钱一米

网友:
哪根线换成微波50欧姆的细线啦?

网友F:
上磁环加三芯屏蔽线,一般可解决问题,磁环要上在信号线靠近舵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50欧的细线,几元钱一米

恩,我去电子市场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磁环加三芯屏蔽线,一般可解决问题,磁环要上在信号线靠近舵机的地方.

最新发现,我的视频发射、视频发射电、摄像头间用的是普通的舵机Y线,导致线很长。只要视频发射的信号接入线(不是视频发射机天线)接近舵机,就会抖舵,奇怪啊,视频信号的输入线靠近舵机都会抖舵。我试着改用短的屏蔽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