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模型新手最容易犯的错

楼主(2009-08-22):
1. 为了飞更快 桨给他配大一点 因为推力越大 飞越快 ! 错误的观念喔
2. 为了更好飞 加大电压 换大电池 换动力大一点的马达... 提高转速就对啦 错误观念喔!
3. 电池可以飞到完全没电 错误观念喔!
4. 重心不够前面 没关系 我可以用降舵来压机头 不然要挖机身 或者 移动电池 很麻烦错误观念喔!
5. 飞机一起飞 怕一起飞就落地 所以一出手就马上大拉升舵 ! 错误的观念喔
6. 反正我飞机没装电池 先开遥控器应该没关系 不用报频率 千万不可以 !!!!!
7. 怕技术不好 怕被高手笑 所以躲在附近飞 千万不要阿 我就是这样被电一台F16 一定要去报频率 !
8. 重心调整好之后 换不同重量的电池 反正差不多重 一样给他丢出去 新手很容易犯的喔
9. 摔机了 没仔细检查各个动作就给他丢出去 很多新手五秒内就番石榴 大概都是犯这种错喔
10. 飞友起哄 马上就被煽动做一些危险动作 坏朋友很多 哈哈 老手也会犯的
11. 电池装好 舵面没问题 就给他丢出去 没注意 推力是否足够 新手很容易犯 真的!
12. 遥控器已经关了 飞机的电池可以不用拔 错误观念喔! 这样粉危险会被干扰乱转 而且电池没拔 电会放光损坏!
13. 电池没固定好 起飞后乱跑 重心移位 飞机一直抬头 甚至自己loop 飞机越飞越远... 相信很多过来人吧 呵呵
14. 马达偏角撞歪 甚至变成左上偏角 视若无睹... 唉 看过太多例子了...
15. 方向舵舵面 左右 行程 有某一边行程太少 造成转弯困难 伺服器摆臂 没尽量置中.
16. 起飞前没先检查舵面, 换了飞机 舵面反向了也不知道 呵呵 我也犯过的错..
新手一定要常去论坛

网友:
好建议,顶一个

网友:
你只是说错的,又不解释是为什么!要怎么改正

网友A:
楼上的,错误都指出来了,相应的更正就行了呀
再说也不是很深奥的错误啊

网友:
好象哪里看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错误都指出来了,相应的更正就行了呀
再说也不是很深奥的错误啊

这是给新手看的。
新手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就是因为不懂。

楼主只说错误的,不说为什么错,不说什么才是正确。
要是再详细点就好了。

楼主:
只有新手慢慢琢磨才有以後的美好未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错误都指出来了,相应的更正就行了呀
再说也不是很深奥的错误啊
第6   7      16  我都不明白,,,纯白菜

网友:
6.7 同理 多人飞开控不报频 很可能干扰到别人
开控不报频 一律TJJ

网友:
老手都吃过亏。。

网友:
好的总结

网友:
概括得比较全面,不错的贴

网友B:
再加一条
17.私服器和摇臂间没有用螺丝固定,导致飞行时脱落。唉,我的教训啊!

网友:
有理,这事我就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条
17.**器和摇臂间没有用螺丝固定,导致飞行时脱落。唉,我的教训啊!
我是把铁思焊在舵机和舵角,所以不会

网友(2009-10-12):
那怎么搞呀,电机怎么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