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利益集团”影响的PVC雕刻机,也可雕刻PCB电路板

楼主(2009-08-22):
需要一个小小的转接板,用PVC雕刻机做了一个,很小的电路板,速度是比热转印快些。

我的这个装夹方法是快速高效,不管什么尺寸的,周边钻几个2.5mm的孔,3.0的自攻螺丝拧下去,保证固定好。甚至用M3的普通螺丝也行。PVC基板是拧在小雕刻机平板上的一块板,自铣一遍后(具体自铣的帖子在这里),即可随意钻孔、固定。等到钻烂了,换块新板子,再来。

下面有视频:(正在审核中,今天审核的好慢啊)

做好后,在放大镜下观看,就是这个效果,上面放的小贴片元件是对照尺寸用的,0805型的。

用的是0.2的30度尖刀,先把形状切好,
再用0.75的钻头钻孔,
最后用1.5mm的单刃直铣刀铣孔和外形。

要装夹、对刀3次,实在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看来要抓紧解决对刀,甚至是自动换刀的问题了。坛友有何建议?

网友:
这个博士还行

网友A:
我用民工的思路出个主意,做个简单的自动对刀,接急停,当刀碰到对刀块机器就停了,清零,断开线路,提刀,对刀块可以用块覆铜板,用卡尺量出厚度,刀碰到对刀块再加上板子的厚度就是0点了,对刀的时候不用像平时一样主轴不用转,手动速度临时调到很慢

再讲究点的用博士的方法研究下宏之类的,能找到相关的资料,mach3支持的东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民工的思路出个主意,做个简单的自动对刀,接急停,当刀碰到对刀块机器就停了,清零,断开线路,提刀,对刀块可以用块覆铜板,用卡尺量出厚度,刀碰到对刀块再加上板子的厚度就是0点了,对刀的时候不用像平时一样 ...

呵呵,林兄这几天和博士干上了  。。
我也考虑过对刀器,要足够精密才行 。
初步像自己D一个小的光栅尺,比如16mm长的,用游标卡尺的原理,分辨率可以上0.01mm,刀压到顶部对刀盘上后,向下移动0.1mm,即算是对好刀。对刀盘连着DIY的动栅,对刀盘下面有弹簧。您看这样行吗?: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林兄这几天和博士干上了  。。
我也考虑过对刀器,要足够精密才行 。
初步像自己D一个小的光栅尺,比如16mm长的,用游标卡尺的原理,分辨率可以上0.01mm,刀压到顶部对刀盘上后,向下移 ...

唉……书读多了……

网友A:
举个例子,对刀块的厚度是10mm,当刀碰到对刀块电路接通,机器自停(低电平或高电平有效不合适的话自己想办法翻转一下),此时把z轴的坐标数值改成10.00,此时手工断开电路,按z++提刀,对刀就完成了

从驱动板上引出限位或急停信号,也可以在机箱上做个插头不对刀的时候还干本职

网友A:
你那修边机轴向框量挺大吧,顺铣和逆袭高度差那么多,成了搓板了

网友B:
水鱼都上姓莫的那了,姓林的生意不好做了,医托出来满街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对刀块的厚度是10mm,当刀碰到对刀块电路接通,机器自停(低电平或高电平有效不合适的话自己想办法翻转一下),此时把z轴的坐标数值改成10.00,此时手工断开电路,按z++提刀,对刀就完成了

从驱动板上引 ...

机械设计的书上说 。。。 此处省去3500字,略去附图6张,省去附注2个以及参考文献15篇。。。
所以,第一,对刀块要能上下移动;第二,有压力才能算是对好刀。 设计对刀器,最好是要满足这两条。
当然,林大夫的方案也是可以简单用用,只是急停开关按下后,刀还是仍然向下移动一些的,这个要是在刚性好的床子上,刀尖可能已经受损了,特别是雕刻机用的尖刀。PVC机应该有这点型变量的,起码我的机就是有的。

不知道将的是否正确,请林大夫斧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修边机轴向框量挺大吧,顺铣和逆袭高度差那么多,成了搓板了

说实话,是省去了你的PVC装机指南中的“打胶”那个步骤,导致用力推动Z轴修边机,刀头可以达到0.5mm的移动量;另外没有严格校正XYZ的正交,所以自铣台面时,正、逆铣差距很大。
我对的这台机定义是0.5mm精度,现在设置好可以小于0.1,我很满意,所以没有再改进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鱼都上姓莫的那了,姓林的生意不好做了,医托出来满街跑了

好好好,UFO赶快推出一款机,我拿来试用下,也给你托托。。。 我这个托不收费,全看疗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林大夫的图纸都公开了,其实在PVC商店加工,和买林大夫的一个价,真想不通哪里得罪你了?性价比和物尽其用就是我的原则。

莫主席没有影响我什么,所以我也不去批判他。。。卖家越多,玩家越实惠,你说呢?

网友:
我靠!终于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好,UFO赶快推出一款机,我拿来试用下,也给你托托。。。 我这个托不收费,全看疗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林大夫的图纸都公开了,其实在PVC商店加工,和买林大夫的一个价,真想不通哪里得罪你了?性价比 ...

你已经被成了我的托了你不知道吗

网友C:
抽着一口烟,看着医托发言,看到外星人的外星语,那口烟就直接进了肺部,严重刺激下,大咳不止,眼泪直冒,带着泪水,终于笑出来了,不容易呀。

网友:
rv给楼主讲讲对刀的问题,要不他就找博士后团队开发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就是没钱给也要托托,气死某人

网友D:
林大夫的简易对刀是可以的,对刀时把进给速度设为F50,材料比刀软,不会损坏刀尖,嫌接电麻烦的话,用一个轻触式开关,就是鼠标按键的那种,刀压到开关后急停,设Z=0,然后拿开对刀开关,开主轴,Z向下0.05mm点动,等发现材料表面刚刚被切削时,记下Z移动的距离A1,如此重复10次,得到A1、A2...A10,取A1、A2...A10的平均值,这个就是“轻触式开关”对刀块的厚度,一般用途精度绝对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林大夫的简易对刀是可以的,对刀时把进给速度设为F50,材料比刀软,不会损坏刀尖,嫌接电麻烦的话,用一个轻触式开关,就是鼠标按键的那种,刀压到开关后急停,设Z=0,然后拿开对刀开关,开主轴,Z向下0.05mm点动,等 ...

我一般对刀的时候先快速下降到高度还有几mm左右,然后把速度调到f5的样子,一般土对刀块用铜或铝,只要在提刀之前不要走刀不会伤刀,楼上的用清楚开关的方法也不错 ,一般应用总比目视对刀好

网友:
脱 绝对是脱

网友:
正常PCB刻板机对刀的做法是:在最大区域位置,左右两个地方先打两个定位孔(也叫工艺孔),每次换刀都从这个位置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民工的思路出个主意,做个简单的自动对刀,接急停,当刀碰到对刀块机器就停了,清零,断开线路,提刀,对刀块可以用块覆铜板,用卡尺量出厚度,刀碰到对刀块再加上板子的厚度就是0点了,对刀的时候不用像平时一样 ...
+
mach3 对刀可以利用 g31 直探头 命令
用导线将一小块覆铜板连接在驱动板的对刀接口 或者打印接口空余脚上 设置为低电平有效
使用此命令 在刀尖碰到覆铜板时 会自动设置刀尖高度 并且 刀尖回缩指定距离 非常方便
具体命令使用方法 请参考说明书
我在mach3 面板里面修改了原定义按钮 换刀时 只要把覆铜板放在工件上 然后点下按钮 z轴就自动定好位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
mach3 对刀可以利用 g31 直探头 命令
用导线将一小块覆铜板连接在驱动板的对刀接口 或者打印接口空余脚上 设置为低电平有效
使用此命令 在刀尖碰到覆铜板时 会自动设置刀尖高度 并且 刀尖回缩指定距离 非常方 ...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我读读说明书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着一口烟,看着医托发言,看到外星人的外星语,那口烟就直接进了肺部,严重刺激下,大咳不止,眼泪直冒,带着泪水,终于笑出来了,不容易呀。

RV老伯,我现在改行做托了,你能刻女人体的那个机器,我也给你托托吧,只要你刻一个真人体给我就行了,嘿嘿。。

网友:
这样固定太累了,用一支好点的502在四个角点一点点少少的就行了。雕完用铁块撞掉或用铁板铲掉。
对刀的话,有些软件,在手动按电脑键盘的Z-时(好像是数字区1键对应,先要选定用数字键代替手控),有调节快慢的,选较慢一档0.01或别的就行.看到尖尖碰到工件面出一点一极小的洞(一般在工件完成面以外,快速动一下X或Y,可以划出一点条线,就对好了.

只摸几天雕刻机,有的可能说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
mach3 对刀可以利用 g31 直探头 命令
用导线将一小块覆铜板连接在驱动板的对刀接口 或者打印接口空余脚上 设置为低电平有效
使用此命令 在刀尖碰到覆铜板时 会自动设置刀尖高度 并且 刀尖回缩指定距离 非常方 ...

博士后就是不一样哪里有说明书?

网友:
G31为跳跃功能,是非模态G指令,仅在其指令的程序段中有效,一般用于测头的测量程序中。指令格式为:G31(G90/G91) IP__ F__(IP为X、Y、Z中的一个轴)指令执行结果:在执行此指令段时,若有外部的SKIP信号输入,则不继续执行该指令的未完成部分,转而执行下一个程序段。 SKIP信号接通时,运动轴的坐标值存储在相应的宏变量中,可以用于宏程序。

网友F:
我对刀的方法是板上放一张薄纸,Z轴下降,当我的纸不能自由抽动时,纸一般是0.1mm,Z轴再下0.1mm就好了,对刀结束。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刀的方法是板上放一张薄纸,Z轴下降,当我的纸不能自由抽动时,纸一般是0.1mm,Z轴再下0.1mm就好了,对刀结束。嘻嘻!~

我也是这种土办法,没好意思说出来 ,咔咔。。

网友:
我是直接听,如果刀接触到材料了,声音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士后就是不一样哪里有说明书?

晕 损人是不 你才博士后呢    俺就一民工
说明书的名字叫 mach3 铣床使用说明 我用的是 mach3 界面里面按钮 改的按钮定义宏

网友:
只不过使用时要变通一下 把覆铜板作为 探头尖端
另外还需要修改按钮的宏定义 具体怎么改的我记不清了 呵呵
当时cnc 做好后用了一天时间才搞好这个功能
现在对刀的步骤是这样的 先装夹自制的探头 找工件 x y的0点 然后换刀具 把覆铜板放在工件上 找z 轴0点
然后就可以干活了
因为自制的探头有误差 定位精度大概 0.05左右 z 轴小点

网友:
维宏系统也有类似的指令G904,以下摘录:

'自动对刀:对准工件表面
G906
        '同步
IF(#-13 && #SSOUTPORT24) M5; M801 "|D|停止主轴并等待完全停止"; G04 P=#-3;
        '主轴停止并等待
M801 ""
G04 P10
M802 P196609
        '关闭缓冲区
G04 P10
G904 Z-60 K0 H1
        '刀尖向下运动直到接触到对刀块表面
G04 P10
M802 P196608
        '开启缓冲区
G04 P10
G903 G00 G91 Z5
        '刀尖向上运动5mm,以保护刀尖
G906
        '同步
G92 Z=#-1+5
        '设置当前点Z方向工件坐标, #-1 是对刀块厚度
G906
M17

网友:
改动一下就可以实现X、Y侧面的找边界

网友:
这个更完善一些 毕竟是专业的 呵呵

网友(2010-02-26):
感觉视频中电路板雕刻的深度大了点,呵呵!

网友:
楼主要做激光手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