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今天飞E016的录像

楼主(2009-08-23):
(无正文)

网友:
不错。换了陀螺?

网友:
看这个样,8成是换了陀螺了。LZ报报配置

网友:
016,不是说停产了吗?怎么还有人在飞绝版货??另外LZ飞的好不暴力啊,既然要传上来,就暴力一点嘛。转弯后掉高度掉的好厉害啊。不知道是马达还是驾驶员的问题。另外,驾驶员飞航线的技术好好哦。

楼主: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LS的不愧是内行。好眼力。陀螺换了G006锁尾式陀螺,电机是E016的原装无刷EK5-0004,这个电机动力过于柔和,感觉飞行无力,其他都是原装的配置。

网友:
016这样很不错了。电机柔和点省电

还是原装的电池吧才飞4分钟

楼主:
不是原装电池,1800MAH3S12C电池,可以飞15分钟左右。这块电池在飞这4分钟之前已飞了好久了。

网友:
LZ航线飞行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装电池,1800MAH3S12C电池,可以飞15分钟左右。这块电池在飞这4分钟之前已飞了好久了。

能飞15分钟

楼主:
把1800MAH的电池用在E016上,连续飞15分钟以上没有问题。这电池我是自己用散电池芯组装的,性能还不错。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LS的不愧是内行。好眼力。陀螺换了G006锁尾式陀螺,电机是E016的原装无刷EK5-0004,这个电机动力过于柔和,感觉飞行无力,其他都是原装的配置。

e-sky的原配接收机,要是次数飞多了,还会那么稳定吗?

楼主:
ESKY的原配接收机还是不错的,我手头有三个ESKY的六通接收,都从未因接收机原因造成飞机失控。所以现在也不怎么迷信FUTABA之类的接收如何稳定,性能如何强,至少ESKY的接收在我手上还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1800MAH3S12C电池,可以飞15分钟左右,确实够长的!

我的1800MAH20C XXD电机只能10分钟左右。看来无刷EK5-0004还是很省电的。
不过我的6通接受不是很好。飞一会斜盘舵机回跳,停下来满打几杆斜盘舵机才会好。

楼主:
EK5-0004是省电,但是动力性能也让人无奈,建议换个动力强点的电机。飞一会斜盘舵机回跳,这个故障应该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2009-09-28):
补充我的问题 舵机会跳

原因找到了。是控的电位器接触不好了。
拆开酒精搽下就好了。结论ESKY的电位器不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LS的不愧是内行。好眼力。陀螺换了G006锁尾式陀螺,电机是E016的原装无刷EK5-0004,这个电机动力过于柔和,感觉飞行无力,其他都是原装的配置。

請問~ 這Ek5-0004,是裝幾T的齒輪?
如果延用,1800mah 12c,可以翻3D嗎?
謝謝~

楼主:
我的EK5-0004是配11T的齿轮,飞航线没问题,飞3D不够力。这飞机如果要飞3D,建议更换一个功率更大、转速更高的电机。用1800MAH12C的电池飞3D应该不行,至少要用18—20C以上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