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飞了 炸了炸了

楼主(2009-08-23):
第一次把固定翼飞起来,第一FPV,虽然没来得及看屏幕,因为第一次把固定翼飞起来,既兴奋又紧张,结果就像一般飞固定翼一样看着飞机在天上飞了4圈,然后控制失误,一头插到田里。太兴奋,太紧张,忘了拍照也忘了录像xD

另外问一下大家用牌子几通的控飞FPV?什么控比较飞得远?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你的飞机已经可以飞了啊。远的控就推荐2.4G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你的飞机已经可以飞了啊。远的控就推荐2.4G 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飞过航模,有没有玩过FPV,呵呵
玩FPV的群体中,很少有用2.4G控的,特别是超远距离飞行的
PCM的FM控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6EX可以飞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可以飞多远?

我用自己的6EXAP,最远飞了大概1.5公里

网友:
讨厌不懂装懂的家伙
6通以上, 4通给飞机, 头部追踪得2通
不用head tracking的4通就够了, alieron, elevator, rudder, 加上油门. 也就是跟普通飞机一样.
其次, PCM的FM确是遥控距离比2.4G远,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FM会重频, 于是炸鸡.
距离的限制不是控而是视频发射机,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是控的距离远远大于视频传输距离, 因为编码的关系. 就如一个木水桶能装多少水永远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头.
最后, 说用功放的朋友太想当然了. 根据我HAM的经验来说发射机功率和距离不成正比. 跟频率, 天线等关系更大. 跟何况, 直接hack进发射系统的难度远远大于自己做个大功率发射器然后用buddy line连起来.
最后, 不知道6EXAP多远, 我所在城市华人还有老外基本上70%以上用的是DX7, 今天刚刚一个朋友说了能飞超过2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