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求教3D吊机技术

楼主(2009-08-23):
新手想练吊机,请教前辈们基本技术要领,如副翼是左打还是右打,方向是左打还是右打,谢谢。

网友:
基本不用副翼来控制,用方向舵

网友:
当飞机竖起来时,有可能前后倾倒,有可能左右倾斜,有可能上下移动,也有可能轴向转动。根据上述4种情况,分别用升降舵、方向舵、油门、副翼纠正。总之,要想飞机不动,手指必须不停地动。前提是建立条件反射,也就是说,当飞机右倾时,你能不加思索地打左舵,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模拟器是很好的选择。不过我没有模拟器,直接用KT330练。保持高度,一旦飞机斜得厉害,就改出平飞,然后再把机头翘起来继续练。
       可以先试着把机头翘起来。油门放低,拉升降舵,同时加油门,机头就翘起来了。觉得控制不住,马上改出平飞。多练几次,飞机竖起来的时间就长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飞机竖起来的时间超过10秒,哪个激动啊,别人是无法体会的。

网友:
楼上  回答很有 感触 现在正在体会吊机过程中~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回头照你说的练.

网友:
练习了一个月的模拟器吊机,以下是练习吊机时的录像: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在没有飞的时候以为很好飞  今天第一次飞就炸了

网友:
顶,我是个新手,看到这样的帖子实在是太高兴了!!!!!!
顶,好贴~!

网友(2009-09-29):
谢谢"tzwbyho",我也正想练吊机

网友:
首选用模拟器练吊机——大大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