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喷嘴 F-16

楼主(2009-08-23):
矢量喷嘴
F-16
台湾开始卖了且
含导风扇与马达3
台幣出头650人民币......
是大陆这里出口的~请问各位知道哪里有卖啊?

全重
1050g 14.8V 2200mAh Li-po + 68mm 金属风鼓
+ 70A SBEC 电变
推力....没作弊孔
1.2kg +   有作弊孔
1.5kg+  电流
57A

网友:
我也想买,知道的也告诉我一声

网友:
飞机不错,看起来很漂亮

价格也很实惠呀,要是有卖的,我也买一架

网友:
GWS有!

在东莞谢岗的“广营电子”---GWS有。

网友:
GWS 網站都不見有,此機如在這價位應該不錯!

网友A:
一般飘亮的东东都不在国内买。
建造高楼大厦的工人只住草棚。
修家电的家里没一件好电器,
造家具的家里没椅子

网友:
MD发个连接还被删了 是深圳蓝岱出的 淘宝有卖的3600多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飘亮的东东都不在国内买。
建造高楼大厦的工人只住草棚。
修家电的家里没一件好电器,
造家具的家里没椅子

LZ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卖自己人~~本事同根生嘛 ~~

网友:
这飞机真漂亮,一直都想买一台,但是之前在国内都没的卖,请问现在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飞机难飞 我有架不过不是矢量的

在展览会上买了架 烧了好多米的

网友:
Another one F-16 with Thrust vectoring system

How about this one which was found from internet..They are mentioned that it is come with metal edf set, scale suspension strunt and metal thrust vectoring system (360 degree full function). It also is taken 6S power. Attached is the related photoes and flying video from their website for sharing with you.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wNTI5MTQ0.html

网友:
金属脚架不仿真

网友:
这种结构的矢量喷嘴只是一种摆设,对飞行性能没什么用处的.真正的矢量喷嘴必须做到360度的转动才有意义.

网友B:
这也可以360°啊~两个通道协同工作就行~

网友C:
360度也不一定有必要吧!F-22的矢量也只能上下啊!当然360度的事最好了!

网友D:
漂亮....看样子我是买不起滴......

网友E(2009-10-02):
动力至少要超过1.2才有必要配置矢量喷口,起码要能吊机,看了这个飞机的介绍,重量1400 – 1500g
配68mm涵道肯定达不到。这个尺寸的飞机完全可以控制在800-1000克以内。
Length: 1100mm
Wing Span: 760mm
Flying Weight: 1400 – 1500g
Landing Gear: Retractable Landing Gear (Include)
Gear Doors : Gear Doors (Not Include)
Ducted Fan: Lander Special Metal Fan (Include)
Motor: 2850 3,575Kv (Include)
ESC: 60A Brushless ESC(Not Include)
Battery: 14.8v 3300-3700mAh 20 - 25C(Not Include)
Servo: 9g X 6 - 8 (Not Include)

网友E:
涵道吊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8317770100eu30.html

网友F:
動力是使用68mm 函道和6S 2500mAh, 推力达到1.65kg. 相信推力是可以做到吊机動作的.

网友E:
高电压是不错的选择, 22.2v (6S) 推力应该能达到1.65kg, 如果飞机重量能控制在1300克以下也还可以. 不过现在普遍采用的机壳工艺还不够理想,不够轻.

网友F:
相信此段短片可以看出矢量噴口於低速情况的功能. v.youku.com/v_show/id_XMTIwNTUwOTAw.html

网友G:
矢量喷口!
飞机GWS有,矢量喷口在深圳蓝岱有!

网友H:
这飞机是篮岱生产的

网友I:
太帅气了,这jj

网友J:
台湾买了再寄过来运费了不起才100RMB,我搞台过来看看是好货还是烂货先

网友K:
这么好的东西部对内卖~往外卖~~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