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行时间太短

楼主(2009-08-23):
我的450配翱翔AX2218H/3550
电机
。悬停刚可以飞5-6分钟。看别人的都可以到8-10分钟 我该怎么调机呢?还是换电机?换哪种 ?望高手帮看看 。谢谢

网友A:
跟电池也有关系啊,电池多少MAH的?我的是2200MAH,悬停10分钟推油门依然有升力

网友B:
我的航线7分种,单片3..75V下机

网友C:
我悬停就5-6分钟啊,很正常的哦,而且电池下来后单片都在3.85V以上,最大的好处是电池都用来1年多了,依然可以正常飞行哦

网友D:
跟电池也有关系
LZ也就1500或1800的电池吧。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换2200的 不就可以飞久点了。

网友:
2200 5分钟多

网友E:
很正常的

网友F:
正常悬停8分钟以上算合格,12分钟也可以做到,主要是电机功率选择和油门螺距要配合得当,还有齿轮和皮带都不能过紧。

网友G:
我悬停能9分钟,下来3.74,但是现在天气太热,我都是5分钟下来,3.86

网友H:
我的悬停顶多7分钟,下来单片3.75V,已经过了一点,最好在3.8V比较好,楼上有的说10分钟的不知道怎么飞的,很强 ,为了你的电池着想还是最好飞个6分钟就可以了,细水长流

网友I:
飞航线的话可以 12分钟多,只悬停10分钟左右,下来3.6xV,黑花20C

网友B:
我有2个电池冲放了150多次,航线才5分钟,下机3.7V,不知这电池还能飞几个起落

网友J:
润滑主轴,斜盘,尾横轴,尾推组
用大容量混合物
减震
调整各齿轮接触的松紧,皮带松紧
建议用平衡充Lipo Balance而不是Lipo Charge
检查电调,使用安数匹配的电调
调整螺距至适中以配合这个马达的转速功耗
整机减肥

网友G:
我现在都是8分钟,下来3.76

网友:
我飞3D, 3分半钟, 下来3.80V左右

网友:
冬天可以飞8分钟,夏天6分钟,下来都是3.75V左右。电池都是20C 2200的。
夏天温度太高,电池非常烫。

楼主:
我2200MA  25C的电池  怎么飞不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润滑主轴,斜盘,尾横轴,尾推组
用大容量混合物
减震
调整各齿轮接触的松紧,皮带松紧
建议用平衡充Lipo Balance而不是Lipo Charge
检查电调,使用安数匹配的电调
调整螺距至适中以配合这个马达的转速功耗
整 ...

有道理我试看

网友(2010-08-21):
我用的是汽车电瓶,飞一个小时下来电池依旧是凉的。

网友:
我用ace2200ma,25c飞高速航线能飞5分钟多点,下来3,7多单片

网友:
我的有点特别,我是用车的电池玩,2S 6800mah 20C   悬停16-17分钟,下来单片电压3.6V左右~

网友:
就算电池上写着2200   也不见得有呢。。。。   和电池质量也有关

网友:
1100mAh,3D 5分钟,下来3.7~8V。

网友: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电机,电调,飞机的顺滑度,要搞好

网友:
对了,突然想起以前有位仁兄直接在飞机拉一根线,通电源适配器,飞悬停飞到手酸的。

网友:
我的YT450SPORT,原装电机电调,用ACE2200MAH20C飞6分10秒,下来后电压3。80V!感觉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