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950-10船装吸水舵问题

楼主(2009-08-23):
请问各位前辈,我打算用环奇的950-10双马达玩具船,在不更改动力的情况下装个吸水舵,请问这样的速度吸水舵能正常吸水吗?

另外两个有刷电机准备做水冷套,请问用易拉罐的瓶子做行吗?易拉罐那种材料可以上焊锡吗?焊得住吗?谢谢!!

最后,打算用一条管吸水,吸进水后分成两条管,分别供两个电机水冷,然后再将两个电机的出口管合并成一条出水管,排出.这样做没问题吧.

请大家不要说这电机做不做水冷都行,我试了,不做水冷跑几分钟,电机就热得不能摸,再继续跑就动也不动了,要等一会冷点了才有反应.

网友:
别折腾

折腾没好事
我只能这样说

网友:
的确没必要折腾,玩具船的速度,吸水估计都难,有刷电机改水冷,意义不大

网友:
用吸水舵吸水量可能不够,最好还是在船尾加条吸水管吧,直径在4MM左右,易拉罐是铝的焊不了,找薄铜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