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fma cpd4问题,请高手诊断,在线急等!

楼主(2009-08-23):
把fma cpd4 在电固上安装好后,通电并按一下初始化按钮后,副翼、尾平舵调整两下开,就开始周而复始的上下运动,一直不停(是不是自检啊?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直不停?),然后打一下副翼,上下运动停止,用手堵任意一个红外控头,
舵机
会有相应运动。
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手堵任意一个红外探头,副翼和尾平者会有动作?
另外,是不是我在初始化时的操作有问题?哪位能够把红外平衡仪在机身的固定角度和初始化操作过程说一下啊?
我用的是天地6A控(应该是PPM的接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0-05-22):
同问,CPD4太难调了。
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B:
同用,没觉得难呀。细细读说明书

网友C:
可能红外探头的故障,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正常情况应该很容易,都可以直接飞的,环境不好,会影响飞行的稳定性。

网友D(2010-07-29):
楼主仔细看说明书啊,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一定要弄懂说明书上的所有细节才能上天不然会杯具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手堵任意一个红外探头,副翼和尾平者会有动作?"
Co-Pilot是依靠4个红外线传感器来实现的,它能感知大地与天空的红外线变化情况,从而对升降舵和副翼舵作出反馈,使之自动保持平衡。手堵任意一个红外探头,人体温度那么高,你又不是同时堵住四个红外探头,当然有动作了.因为是靠红外工作,CPD4对环境要求很高,开阔、光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