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和 futoba 10c比较

楼主(2009-08-23):
我个人现在用的6EX  想换个号的 不知道2者的区别   请使用者来说一下吧   主要从  功能 质量 失控率  外观 手感  操作程度  说说 谢谢了

网友:
JR DSX9要买的话买DSM2的,配AR6100接收机便宜点。FUTABA的2.4G接收目前比较贵。
2款控都很好,功能都差不多,该有的功能都有。质量、失控率不好比较,都是大厂的成熟产品。手感方面DSX9可能会比10C好点,因为10C是单侧轴承,DSX9是全轴承。外观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比较喜欢10C的风格。JR的从9X到DSX9样子没变过。
PS:我没用过JR的高级控,只用FUTABA,4VF、FF9、12FG。

网友A:
10C发射对舵机的响应速度比较快,重量比DSX9轻.但面板塑料感重一些

网友:
要是我买就是DSX9不2之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发射对舵机的响应速度比较快,重量比DSX9轻.但面板塑料感重一些

不会吧,不是说CCPM算法是Futaba“永远的痛”么?据说Futaba的CCPM算法延迟特别大,一直没有得到改进,在其所有的控上面都是如此。

F和J,选谁见仁见智。

F的优点,功能体贴实用、FASST抗干扰最强(虽说以前因为接收机做工的原因温度超过50度会失控但是现在应该已经解决)。缺点:哪怕是10C,手感仍然不如JR,样子也不如JR,接收机略贵。

J的优点,支持子母接收机,据说可以消灭接收死角,样子漂亮手感好,液晶屏貌似比F的要大。DSM-2兼容厂家比F的要多,Mikado的vbar-mini就内置DSM-2接收机。缺点:好像抗干扰不如F,论坛里听说过多次失控,甚至可能被Assan干扰,在美国也因为质量问题有过召回。功能设置不如F方便,比如设置陀螺仪,F9C/10C直接可以直接选择GY模式,等等等等。另外JR和Spektrum已经分道扬镳,为未来的标准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

网友:
我个人认为,F的接收贵,即是商家销售原厂接收的策略,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如果随便配其他接收,失控了怎么办?怪控还是怪什么?

控,首先考虑稳定性!安全性!其次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控!

我用的10CG的,个人觉得轻巧,设计时尚,不象亚黄的颜色发旧。转盘超好用。手感也很不错。我没选择10C就是坚持不自己乱配接收。宁愿麻烦点,每次把接收换个地方!毕竟可以储存飞机资料,并不复杂。有条件了,再加配一个接收。

呵呵,安全稳定,发射接收信号迅速,效果才会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不是说CCPM算法是Futaba“永远的痛”么?据说Futaba的CCPM算法延迟特别大,一直没有得到改进,在其所有的控上面都是如此。

F和J,选谁见仁见智。

F的优点,功能体贴实用、FASST抗干扰最强(虽说以前 ...

http://runryder.com/helicopter/t172571p1/?highlight=dx7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比较,与各位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runryder.com/helicopter/t172571p1/?highlight=dx7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比较,与各位分享一下

看了以后有换掉跟了我两年多的FF9的冲动,天平又向F倾斜了

网友:
用了DSX9和朋友的10C    其他的不懂   DSX9的手感一定是比10C好   飞直升机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