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陀螺仪感度选项不见了

楼主(2009-08-23):
同志们..我DSX7上的
陀螺仪
感度选项忽然消失了..如何找回来
...痛苦啊

网友A:
会有这种事 ,等老师

网友B:
可能DS7中了木马了....

网友C(2009-12-02):
我手机的计算器也没了
是不是中木马

网友D:
系统菜单中陀螺选项取消了吧

网友E: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看看

网友F:
是不是选到固定翼模式了哦

网友G:
原帖由
lhdc
于 2009-12-3 21:17 发表
是不是选到固定翼模式了哦

网友H:
同7楼和9楼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机线没有插全

网友J:
陀螺没有ACT吧

网友K(2010-01-21):
我也觉得是不是 选择的机型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