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接受机支持SANWAN的控?

楼主(2009-08-23):
手里只有SANWAN RD8000的控,最近准备进入固定翼领域,PPM的6通即可,原配的92777数量太稀少,价格也不菲。
想了解能够兼容SANWAN控的接收机有哪些品牌和型号,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最好是支持72MHz的。

网友:
日冠的  比较不错
以前还用过蓝剑的

网友:
兼容JR的接收机一般都可以兼容SANWA,只要是收发都用一对SANWA或JR的晶体就行了
我的是40M的RD8000
不然可以卖几个给你

网友A:
ESKY,飞高,GWS。。。。都可以
关键是要使用兼容JR的晶体和接收机
JR系列和FUTABA系列的接收机、晶体是不同的

楼主:
关键是RD8000能使用JR的晶体吗?
我之前问人都说够呛啊

SANWAN的晶体太少了,原装的一对就上百,买不起啊

还请大家继续支招

网友A:
兄弟是怎么混上上将的

网友A:
我说的很清楚了,不相信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很清楚了,不相信也没办法

不是不信,而是我搞混淆了。
PCM二次变频的接收机,SANWAN支持的很少。
但PPM的接收机能支持的就一大把了,据说能兼容JR的都可以,但要整套换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怎么混上上将的

兄弟我是飞直升机的,而且只是休闲飞,属于“不思进取”型。咱强项在电池技术

楼主:
请教高人:SANWA的RX-92777 8通道接收机是PCM还是PPM的呢?
看老帖说是PPM的,还二次变频的

但买SANWA多年的模型店老板说是PC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SANWAN RD8000的控,最近准备**固定翼领域,PPM的6通即可,原配的92777数量太稀少,价格也不菲。
想了解能够兼容SANWAN控的接收机有哪些品牌和型号,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最好是支持72MHz的。

FD徐州飞梦的也可以的 !
质量好,价格公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飞高,GWS。。。。都可以
关键是要使用兼容JR的晶体和接收机
JR系列和FUTABA系列的接收机、晶体是不同的

徐州飞梦的接收机,不管是 FUTABA的控,还是JR的控,都兼容,不要转化开关 !上电直接兼容 。
我这有货,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92777好像很稀少,体积重量对飞EPP或KT等3D固定翼来说笨重了点

网友:
无锡恒吉、日冠,徐州飞梦的二次变频锁相环PPM接收机,不需要晶体,自动适应常见的发射机规格,都很好用。